明电舍出现-----求助

楼主(2006-06-22):
各位大虾,小弟有台机器是明电舍VT23S的机器,15K的吧,上电就是-----.接触器也不吸合,量电压都有,5V的电压也有,24V的也有,就不明白哪里有问题,请高手们指导一下,小弟我感激不尽.

网友A:
主板没有工作

楼主:
那是不是只能换主板了,还是能修的,这故障很常见的吗??

网友B:
你的机器开关电源可能还有点问题

楼主:
哦,那开关电源好象没什么东西,不会是电容有问题吧,我胡乱想的,请教一下

网友B:
你单独对电源板上电怎么样?

网友C:
你的机器使用在那里的?打开时里面脏的程度如何?

网友D:
是不是新的啊
你怎么调来啊
说说看

网友E:
主板,电源板,都可能

楼主:
我对整机上电也是出现这个故障,单独对驱动板上电也是这个故障

楼主:
这机器拿来的时候,少了直流上的保险丝,人为拆过的,而且机器里面挺干净的,

楼主:
大虾们,帮我顶呀,这机器上电就是-----,按钮全部没作用,郁闷ING.

网友F:
风机转吗?

网友F:
把主板的晶振换掉。

楼主:
上电风机不转

楼主:
型号有点错了,是VT230S的机器

网友F:
电源问题

楼主:
我量过电压,主板控制端子24V,15V都有,驱动板的5V好象也有,面板的电压好象有4点多V,如果是开关电源的问题,那会是什么问题呢,小弟第一次弄明电舍的,棘手啊

网友D:
有几种情况1复位信号被保持  按下1和2键即复位
           2----在上面     面板和变频器之间出问题了2 在一次通电
          3是----中间   输入电压不足

网友G:
明电VT230S设计得很好,开机时电脑会自检,能自检说明单片机工作正常。所提故障,是接口电路问题,比如模拟开关电路。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雷击引起的。

网友H:
面板显示什么,正常显示0。00吗?这是很关键的

网友H:
没注意到-----   同意11250意见,如果确定输入电压正常,那你就修开关电源吧

网友I:
1)检查一下主板开关电源,
2)检查一下接触器,风扇驱动电路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我把具体情况再说一次,刚拿到的时候,少了直流保险丝,我接了一下,上电,接触器没吸,风扇没转,面板显示-----,量端子电压都正常,24V,15V.然后拆电源板,单独上电,也是-----,量了面板的电源4点多V,有5V的电源进入主板,换了面板和主板之间的一个芯片,没作用.现在是束手无策了,

网友F:
充电电阻坏掉了

楼主:
谢了各位,机器退回去了,不修了,搞不了啊

网友J:
是控制板上的一个芯片坏了,型号记不清了,位置在p10上方,16个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