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电容

楼主(2006-06-22):
请教如何检测ABB的电容是否正常?电容上端的接触器一相主触点烧毁,供应商说是电容坏了,导致一相电流过大,才使接触器烧毁。怎么检测电容是否正常呢?

网友A:
我想应该用钳形表测电流,来判断   I=Q\1.732U对比电容表牌

楼主:
Q怎么确定的?这可是交流电啊,电容是隔直通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