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温度过高

楼主(2006-06-22):
请教一下,我使用的设备上有气动元件,控制气动元件的是电磁阀,本设备是新设备,在使用不长时间后发现电磁阀的温度高达120度,测得电压和电流都在正常范围之内,电流为0.4A,电压为110V,该电磁阀吸合一段时间后温度高,现想请教用过这种元件的工控朋友,在这种状态下工作,电器元件是否会损坏,这么高的温度是否是正常?

楼主:
阀体吸合时实测电压为120V,额定电压为110V,吸合一段时间后阀体电气元件表面温度达到120多度。

网友A(2008-01-12):
电磁阀使用时线圈都会发热,现在已经有解决办法了,可以加一个降温模块,到这个网站可以了解到www.hnkld.com

网友B:
电磁阀使用时线圈都会发热,但120度肯定过高了.

网友C(2008-04-21):
建议使用 低功耗 电磁阀 个人建议美国ASCO 您可以跟我联系 13816402624

网友D:
是 高啊,有点高了!

网友E:
温度太高了,容易引起火灾,为安全起见,建议更换电磁阀

网友F:
不会有那么高吧,线圈没有烧已经说明很不错了,所以个人认为安全起见,换一个低功耗的,要么就继续用,看看它到底可以用多久。如果一直这样又不烧,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呵呵,研究研究

网友G:
没见过这种,咋不坏了,怪了

网友H:
我们现场也有类似的情况,220V的电磁阀,二位三通控制调节阀气源,一旦出现联锁例外,切断电磁阀,调节阀失去气源后就关了,

所以正常情况下,电磁阀的线圈是通220V的,所以,线圈很烫,但没有出现烧坏过。

如果能改成反向的,就好了:通电时失气,失电时通气,就不会使用线圈整天通电了;

网友I:
如果能这样改的话,我想一般的现场肯定都能想得到这个方法,关键是看你的工况允许你这样做不!因为对于高危险作业环境,我们采用的都是fail safe 的原理 .就是当信号或者气压信号或者逻辑中断的情况下应该使我们的装置和生产处于安全的状态.宁可关停,也不要拒停!

按照楼上的说法,也就是把阀门处于 fail to open .试想,如果由于中间线路信号线出现断路,并且真的出现了危险情况,阀门就不能关了!那样是很危险的!

网友I:
fail open 或者 fail close 都很容易实现,关键是要考虑你现场的工艺和安全!!!切不要为了节省成本而忽略安全!!!

楼主:
必须保证断电时断气,这是安全的首要前提.

网友J(2008-05-22):
电磁阀的温度高达120度,有可能是阀芯有点卡,吸合时线圈发热

网友K:
电磁阀温度太高,若长时间使用的话,极容易烧坏,建议更换低功耗的电磁阀,实在不行的话,加个风扇吹吹,寿命能长些

网友L:
我想有两点:

1.换个低功耗的,

2.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能不能将FC和FO进行调换。

网友M(2009-05-31):
我有一个MAC12V的电磁阀使用1小时以后就会有50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关于阀体吸合时实测电压为120V,额定电压为110V,吸合一段时间后阀体电气元件表面温度达到120多度。

换成SMC的   质量要好些 我觉得

网友O:
还没有注意电磁阀的温度呢,应该不会那么高吧?改天注意一下!

网友I(2010-05-30):
电磁阀温度高,一般原因可能是负载较大。比如铁芯卡了等等。

黄若平

网友P:
引用 网友J:
关于电磁阀的温度高达120度,有可能是阀芯有点卡,吸合时线圈发热

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