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是电阻的什么单位?

楼主(2006-06-22):
在国外的电位器上看到阻值为600R,这个“R”是电阻的什么单位?

网友A:
就是阻值

网友B:
R应该不是单位,R只是一个符号

网友C:
跟三楼的一样。

网友D:
R是符号,代表电阻!

网友E:
下面引用由中央战车在 2006-6-24 6:06:00 发表的内容:
  R是符号,代表电阻!
--------------------------------------------------------------------------------------------
是呀.是符号呀

网友B:
电阻单位Ω

网友F:
电阻唯一的单位是欧姆(Ω),R在此处就是代表电阻,但如果后面还有数字的话,他又起小数点的作用

网友G:
R就是电阻,就600 OHM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