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T100热电阻和热电偶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6-06-22):
各位师傅你们好!现请教你们一个问题,谁知道PT100热电阻和热电偶的安装要求及注意事项,在此请教各位师傅了!谢谢!

楼主:
哦!是不是还有安装地点的要求?请各位师傅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呢?

网友A:
打电话吧!
010-58731238-812

网友B:
这要看你工作环境,在定.

网友C:
请看:
1、热电偶温度计由热电偶,电测仪表及连接导线所组成。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温度计,也是最普通的核电厂的反应堆常用的温度检测仪表。它广泛用来检测100~1300℃范围内的温度,长期使用可测1300℃,短期使用可测1600℃,特殊材料制成的热电偶还可以测量更高或更低测温度,例如可测-270℃~2800℃。
2、对于500℃以下的温度,由于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较小,测量精度较低,所以有时采用电阻温度计来进行测温,尤其对低温测量,电阻温度计用得更多。通常电阻温度计由热电阻、连接导线和测量电阻值的显示仪表所组成。电阻温度计的特点是测量精度高,容易实现远距离测量和自动记录,便于配合温度巡回检测仪表或电子计算机进行温度的测量,而且适宜于500℃以下,特别是200℃以下低温范围中应用。不存在冷端问题。因此,电阻温度计在工业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常用来测量-200℃~+500℃之间的温度,特别情况下,测量的低温可达到平衡氢的三相点(13.18K)甚至更低(如锢电阻温度计可测到3.4K,碳电阻温度可测到1K左右)。

网友D:
AI_mV输入功能:

     输入信号为小电压,常为毫伏电压(热电偶),毫伏电压范围为:–100mV ~+100mV,主要用于热电偶信号的测量。

TCB  铂铑30 铂铑60   0  ~ 14mV       对映  0~1820度

TCE 镍铬-铜镍      -10~77mv       对映  -270~1000度

TCJ 铁-铜镍         -8.1~69.536mv      对映  -210~1200度

TCK 镍铬-镍硅          -6.5~55mv       对映  -270~1372度

TCK 镍铬硅-镍硅      -4.4~48mv      对映  -270~1300度

TCS  铂铑10              -0.3~19mV      对映  -50~1770度

TCT 铜-铜镍        -6.3~21mV     对映  -270~400度

TCR   铂铑13-铂              0~20mV    对映 0~1700度

AI_R输入功能:
输入信号为电阻(热电阻)信号,可用于热电阻或应变片电阻信号的测量,测量范围为 1~500Ω,接线方式为三线制接线。

RTDPt100   18.49~391Ω  对映-200~850度

RTDPt10    1.849~39.1Ω  对映-200~850度

RTD Cu100  78~166Ω    对映-50~150度

RTD Cu10   7.8~16.6Ω   对映-50~150度

RTD Cu50   39~82Ω     对映-50~150度

测量原理为:电桥法。
详见: http://www.autoyx.com/IOAsm/01.htm

网友B:
谢谢!楼上.你们讲的非常详细.

网友E:
留一个电邮,发一份给你!

网友F(2007-05-07):
在容器或者反应堆内,无冲刷和固体冲撞时,安装热电偶、热电阻时,是不是超过容器壁内侧多长都可以?

网友G:
mV和电阻值对应的温度太有用了
谢谢楼上的
收了

网友H:
不错的东西,收下
备用了,哈哈

网友I:
不是有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分度表吗一对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