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LG的文本和三菱的FX1N没法连接啊!问题是不知道三菱的8个脚是这样定义啊!网帮忙指点!

楼主(2006-06-22):
我的问题是直接用LG的文本和三菱的编程接口接了。LG的软件提示是要用另外的一个东西需要转换,不太方便。所以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连接啊!问LG的技术人员也说不知道啊!

楼主:
楼上的!!问题是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啊!!我现在这么弄怎么不行啊!问了LG的技术人员他们也搞不是很清楚啊!望、帮忙指点一下了。

网友A:
LG的文本有两个通信通道,和三菱FX编程口通信要选用第二通道,即485通通,接线为1--4,2--7,3--1,4--2,5--5,前为文本,后为PLC

楼主:
楼上的好啊!
   你说的在文本里面的波特率等设置为多少呢?三菱的PLC需要什么样的设置吗?望指点!

楼主:
ac 米兰老兄好啊!!我那天打电话给你了,照你说的也不行啊!!你那里有EVIEW的文本卖吗?

楼主:
有高手指点吗???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