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源谁能做!?

楼主(2006-06-22):
输入单相交流电220v,输出直流110V,
容量是6KVA
那电流大概是60A了.
问了很多厂家都不能做,
各位有什么高招?

网友A:
用可控硅来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注意选择元件参数。

楼主:
怎么在市场上没有生产?

网友B:
8500RMB,10天交货,如何?

网友C:
您可以下载些安萨罗宾康文件,它会给你很多启发!

网友D:
嗨!整流-滤波-开关管稳压(300元还稳定)。最直接的办法:买2台直流电焊机(得多花点!1000元左右/1台)窜联,电压可调,电流还有余量!

网友E:
我们可以做  13325215833专业变压器  直流电源   电抗器等

网友A:
chenk先生的买2台直流电焊机很有新意,除了体积庞大点外,很实用的哦,寿命问题不用担心的。

网友F:
容量降低一半,两台一起用,我们可以给你做

网友G:
   很好办啊.在稳压方面的要求如何?输出端是否与电网隔离?如有意,13380331544.

网友H:
我们可以做,专业生产模块化UPS、逆变电源,13146416525

网友I:
用变压器降压整流就可以了啊。

网友E:
公牛说的有道理  我公司专业 专业生产  13325215833

网友J:
直接用3个20A的高频开关电源模块就行了

网友K(2006-07-31):
我可以做啊,我们做磁性材料测量用电源和你的电源一样,你的不会就是做这个用的吧?用单相电那就需要直接从变压器走线哦,至少10mm2铜线,要不然墙上会起火的。

网友K:
同样的电源,我都做几百台拉。

网友L:
2台直流电焊机的想法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