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当鼠龙式电机不能启动或正常运行,如何判断故障原因

楼主(2006-06-22):
(无正文)

网友A:
望,闻,听,切!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但是要提出的是:希望楼主说明:电机的功率,及启动方式要做说明.只言片语总是让人在猜谜语一样.

网友C:
是不是直接启动,用万用表量它三相,有没有断开?看电压有没有缺相?用摇表测它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D(2006-09-12):
原因很多!你又说的不具体!支持hbb的说法!

网友E:
没说明白,如果像楼主所说的,那原因就多了,最简单的就是没电过去

网友F(2007-07-17):
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