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计算机长期运行???

楼主(2006-06-22):
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计算机长年运行是否可以?若不可以,多长时间断一次电源比较适宜?断电时间以多长时间合适?

网友A:
可以,工控机都是长年运行。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停。

楼主:
但我们用的是商务机啊

网友B:
一样的,都是长开的!
硬盘也不能坏,有时间程序备份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担心的!我们还有使win3.2系统的呢,一直开到现在,风扇坏了几个,别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