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般示波器的量程是多少啊?

楼主(2006-06-22):
我想用示波器测直流电机的电枢电压,可行吗?

网友A:
模拟示波器探头可能小于100VDC,数字的不要超过300VDC

网友B:
能测变频器的输出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但不能超过它的量程

楼主:
有量程500v的示波器吗?

网友C:
峰-峰值一般是300伏,有时候稍微过一点也无所谓。但最好用电阻分一下压,很简单,也会很安全

网友D:
表笔有衰减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