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PLC编程的请进

楼主(2006-06-22):
   各位大侠,下弟初学PLC,试着编了个锅炉的控制程序.在模拟软件上试了试,好象没什么大的问题.可是我老觉得哪不对头,不完善.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了.
   工序描述:有燃油、燃气两中模式。在燃油模式下,PLC送电,风机运行1分钟后,点火棒打火,5秒后,油路电磁阀打开。油路电磁阀打开2秒后,若光电开关仍然关闭(未检测到火焰),则关闭油路电磁阀,并且报警。风机在1分钟后停止。按下复位按钮,重新启动程序。
     燃气模式下:PLC送电,风机运行1分钟后,燃气电火棒打火,5秒后气路点火电磁阀打开,点火电磁阀打开2秒后,若光电开关检测到火焰(接通),则打开正常燃烧的电磁阀后,关闭点火电磁阀。点火电磁阀打开2秒后,若光电开关未检测到火焰,则关闭气里电磁阀,并且报警。风机在1分钟后停止。按下复位按钮,重新启动程序。如果温度达到设定值,锅炉停止工作,温度下降后自动启动.锅炉低水位时,停止工作,并且报警,风机故障停止工作时,锅炉停止运行,并且报警.请大家一定抽空,给帮忙看看,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程序如下:
I0.0  燃油模式开关
LD   I0.0
=    M0.0
I0.1  燃气模式开关
LD   I0.1
=    M0.1
I0.2  温度开关
LD    I0.2
=     M0.2
I0.3  光电开关
LD    I0.3
=     M0.3
I0.4  水位开关
LD    I0.4
=     M0.4
I0.5  风机过载
LD    I0.5
=     M0.5
I0.6  风机运行
LD    I0.6
=     M0.6
Q0.0  风机
LD    M0.0
O     M0.1
LDN   M0.2
A     M0.4
AN    M0.5
AN    Q0.6
ON    T42
ALD
=     Q0.0
风机启动后延时
LD    Q0.0
AN    Q0.6
TON   T37,600

楼主:
Q0.1   燃油点火棒    Q0.2燃气点火棒
LDN   Q0.6
AN    M0.3
A     M0.6
A     T37
AN    M0.1
AN    M0.3
=     Q0.1
LPP
AN    M0.0
AN    M0.3
=     Q0.2
点火棒通电后延时
LDN   Q0.6
A     M0.6
AN    M0.5
LD    Q0.1
O     Q0.2
ALP
AN    M0.3
TON   T38,50
Q0.3油路电磁阀   Q0.4点火气阀
LD    M0.6
AN    M0.2
AN    M0.5
AN    Q0.6
LD    T38
O     Q0.3
O     Q0.4
ALD
LPS
AN    M0.1
=     Q0.3
LPP
AN    Q0.5
AN    M0.0
=     Q0.4
点火后延时
LDN   Q0.6
AN    M0.2
A     M0.6
AN    M0.5
A     Q0.4
TON   T40,50
Q0.5气路燃烧电磁阀
LDN   M0.2
A     M0.6
AN    M0.5
AN    Q0.6
LD    T40
O     Q0.5
ALD
=     Q0.5
不点火关闭油(气)路
LD    Q0.3
O     Q0.4
AN    M0.3
TON   T39,20

LD    T39
=     M0.7
报警
LDN   M0.3
LD    Q0.3
O     Q0.4
O     Q0.5
ALD
LDN   M0.4
O     M0.5
ON    M0.6
O     M0.7
OLD
=     M1.0

LD    M1.0
TON   T41,20

Q0.6报警器
LD    I0.7
LD    T41
O     Q0.6
ALD
=     Q0.6
Q0.7燃烧指示
LDN   M0.2
A     M0.3
AN    Q0.6
=     Q0.7

Q1.0低水位指示
LDN   Q0.6
=     Q1.0
报警后风机延时停止
LD    Q0.6
TON   T42,600

网友A:
我觉得你用点置位复位指令,比较好
好有你那个定时器,时间到了的话让它复位,这样可以节省电

楼主:
可以省电?真的吗?那应该只是个内部模拟计时器吧。
大家的看不懂呢,还是不屑一顾,或是都深藏不漏啊!平时都对我们说,有问题说出来,大家会帮你。可是......真叫人失望!

网友B(2006-08-04):
刚学习的.所以不敢什么意见,不过感谢你的留言,学了不少东西,希望高手向你学习,教教我们,
谢谢了

网友C:
逻辑控制嘛,不会太难的。
STL语言看起来太麻烦,自己在机器上调试然后监控就能很方便的发现问题。

网友D:
其实很简单的 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2006-10-07):
看过了,是不是程序书写有错啊?具体没有看懂,不过思想是知道了!我觉得是不是用跳转,步进编写明了一点儿    这样写出来复杂啊

网友F:
我习惯于梯形图,粗看一遍没注意有燃油和燃气的互锁程序,我对这方面不懂,难道可以同时运行两种模式?

楼主:
我是在外部互锁的.两种方式不能同时工作.还有我不会把梯形图贴上去,所以就换成STL了,大家费心了.我也是刚学,我知道一上机就可以试出来,但是我知道虽然可以运转,但肯定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G:
你把图片发到我信箱里,我给你穿上来

网友H:
楼上的
能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blueblue1234567@163.com

网友I:
为什么不用顺控程序呢?那样方便,程序也一目了然,不行的话联系我,帮你做个程序好了,www.pengyuantech.com

网友J:
梯形图清楚

网友K(2006-11-07):
同感,还看不懂STL,我也是学了不久,目前还只会看梯形图,那个简单些

网友L:
转化成梯形图好理解多了

网友M:
你的程序结构化不够.
即没有主程序和子程序之分.
西门子PLC的长处就是把每个单独的作成子程序,主程序OB1顺续控制中需要哪个,就凋用就行了.
修改也方便,也明了.
如果用AB的PLC,你可以这样编.

网友N:
结构不是很清楚

网友O:
建议用梯形图编辑。

网友P:
 转化成梯形图好理解多了.

网友Q(2007-05-02):
改程序有一些小错误,我要好好审核。

网友R:
可是现在要怎么样来看这些呢!?
我们还是不行的啊,要是接触到厉害的,就学的多!
这样搞过来还能看的好!

网友S:
用梯形图编辑

网友T:
语句编辑不够直观,建议用梯形图编辑。

网友U:
  语句编辑不够直观,建议用梯形图编辑.

网友V:
LD   I0.0
=     M      0.0
这种语句在语法上面可以吗?一般的位地址不用装载指令
加入要是我写这句的话,我会这样:
A I0.0
= M0.0
因为我按照你这样转换的时候总是红色的,大家参考一下,也不一定是我说的那样....

网友V:
每一个程序段被你转换成为STL的,并且进行你这样的合并的时候,要用SET,和save指令进行保存.....

网友V:
所以你现在这样人家就是看不懂你的程序的啊...

网友W:
我公司有一台采用S7-200 CN CPU 224 CN的数控Z型钢加工设备,原来出厂限定冲孔24组,根据建筑设计要求现在不能满足要求,是不是可以扩展到可以加工36组孔(主要使用过程:通过计数器,根据实际设定的长度及不同孔的参数,控制行走液压设备的启停、在设定位置停止行走进行冲孔,冲孔完成继续行走,到设定的总长度后、进行切断操作)是不是需要更换控制器

网友V:
其实我不知道你的程序是怎转换出来的,一般的装载指令是L ,你怎么会用LD???

楼主(2007-06-18):
梯形图复制下来老是太大,穿不上去,所以才转换成STL。
zhengzheng谢谢你的指教,我也想过用子程序,但是就是不会去调用,你能讲的清楚些么?谢谢了!

网友X:
没细看,最好还是自己仿真看下,注意定时器的问题!
  调用的话直接在主程序里调用就可

网友X:
知识逻辑控制,不会太麻烦的,仿真下就可知道程序走到哪了

网友Y:
还是多看看教程或说明书再做工程吧!你的程序不够简练。

网友Z:
有很多问题
S7-200的吧,你的里面还有指令错误
点火棒通电后延时
LDN   Q0.6
A     M0.6
AN    M0.5
LD    Q0.1
O     Q0.2
ALP             。。。。。。。。。。? ALD?
AN    M0.3
TON   T38,50

以及
LDN    Q0.6
AN     M0.3
A      M0.6
A      T37
AN     M0.1
AN     M0.3
=      Q0.1
LPP
AN     M0.0
AN     M0.3
=      Q0.2

这个只用1个LPP?
好象不对吧
程序我也没有细看,觉得有点繁,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顺序逻辑
还有对点的定义
I0.0  燃油模式开关
LD   I0.0
=    M0.0
I0.1  燃气模式开关
LD   I0.1
=    M0.1
没有必要用两个点吧,用一个旋钮开关就可以实现LD I0.0
LPS
= M0.0
LPP
NOT
= M0.1
还是思路不够清晰

网友Z:
不知道你的程序编译了没有?

网友Z:
PLC上电就运行,这个我真是第一次见过,也存在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如果是第一次写的程序,很可能要出问题的,建议使用启动停止按钮以及急停按钮。

网友Z:
两个部分运行情况都是相同,因此程序主体采用内部点处理,只是在输出的时候判断是燃油还是燃气,减少程序的容量,可以自己先构思一个下

网友AA:
本来是个挺简单的逻辑控制
但是一用STL就显得很复杂

看着头疼

网友AB:
画梯形图多好,清楚

网友Z:
用STL比T型图简单,只是你没有看习惯罢了

网友AC:
张文轩说的好。
支持!

楼主:
张文轩,非常感谢你如此细致的讲解.我的编程基本上是自学的,但是电气控制的底子还可以,由于对继电器控制比较熟,只好将继电器控制的思路运用到PLC编程上来.这其中肯定不能很好的运用PLC的好多功能,所以编的程序就有些繁琐和不合理.基本上是到现场对程序进行实地修改.现在也能凑伙着用,起码所要控制的功能都实现了.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指教,以后有问题继续向大家请教.谢谢大家!谢谢"工控网"!

网友Z:
大家彼此彼此,我也是半路出家的,相互学习

网友AD(2007-07-20):
这套顺控很简单。

网友AE:
这种逻辑编程用顺控会更简单的,STL看起来真累,LAD列出来吧

网友AE:
发现很多问题
 Q0.1   燃油点火棒    Q0.2燃气点火棒
LDN   Q0.6
AN    M0.3
A     M0.6
A     T37
AN    M0.1
AN    M0.3
=     Q0.1
LPP                LPP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用
AN    M0.0
AN    M0.3
=     Q0.2

点火棒通电后延时
LDN   Q0.6
A     M0.6
AN    M0.5
LD    Q0.1
O     Q0.2
ALP            ALP?就算是ALD,程序也不够合理
AN    M0.3
TON   T38,50
下面还有类似的语法错误,,基础还要加强

网友AF:
就是关于在STEP7如何间接设定定时器时间:
例如:在上位机组态王运行画面里设定DB10.DBW20为1,表示一分钟,
那么在STEP7里应该怎么编写程序啊?
我现在急需帮助啊?

网友AG:
看不清楚,思路不清醒

网友AH:
我是刚开始学习PLC的,那位大侠告诉我该从那入手,在学习过程中该注意点什么呢?谢谢!!

楼主:
求知工控:我是不会用STL编程的,我原本用的是梯形图,为了上传方便,就在软件里将它转换成了STL,是系统自动编译的,所以我也不是很明白LPP等的用法,我也是在梯形图里能看懂,要是有人发表了意见,我都是放到软件里转换成梯形图看的。呵呵......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I:
好的啊!我一定努力的给你完成!努力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