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华pcl-839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线

楼主(2006-06-22):
我们单位用研华PCL-839卡控制两轴步进电机,根据说明书,板卡与步进电机驱动器连接采用的是TTL输出(没接外接电源),双脉冲(pulse)模式,通过工控机上的控制程序发出信号控制电机运动,运转正常。最近发现,上位机给出信号后,电机不动,卡的输出针脚上没有电平信号。但是,主机上的控制程序表明板卡计数器在发脉冲。后来采用隔离输出,加了一个外借5V电源,正极与37针接口的2脚(EXT VCC channel A)相连,负极接21(com端),这样可在输出针脚20(chA pulse+),1(dir—)测出脉冲信号,电机也可运转,但是低频脉冲下,电机可以运转,调高速度则发出鸣叫不动(判断为失步)。目前,板卡已拿到昆山检修过,正常,问题依旧。
  此处,我想请教专家老师,隔离输出和TTL输出使用上有何区别,各针对什么情况采用?根据研华说法:TTL输出可行,在昆山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要外接电源步进电机也可动。另外,即使隔离输出有效的话,电机失步与板卡是否有关系?我的判断是工控机的ISA插槽可能有问题,未能提供5V电压,造成TTL输出无效,现在,两个轴的情况均如此,判断电机驱动器问题不大。还有,限于条件约束,无法拿同样的卡或电机,驱动器更换调试,请熟悉该卡和驱动电机的老师,同行不吝赐教,谢谢。
   驱动器,电机是MYcom的,两相,板卡正脉冲接驱动器CW,负脉冲接CCW,驱动器接110V电压,上电后电机锁住,电机每相两级间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