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问题

楼主(2006-06-22):
请问各位师傅:发电机STC-30充磁怎么充,自身可以吗?

楼主:
30千瓦发电机,

网友A:
是不是那里断线了哦,或者是厉磁二极管坏了,我还没见过发电机需要充磁的,我都修了好多年这类东西了

楼主:
是同步发电机

楼主:
长时间不用了

网友B:
发电机本身可以充磁,长期不用就会启动不了,要充磁。要用一定电压直流电充磁。具体做法忘了!

网友C:
你的发电机的碳刷吗,在接线盒中有一个励磁接线柱,
上写有+ -,用一个电瓶12V或6V,干电池串起来也行
起动发电机,电池-接-,电池+碰一下接线柱+,没电发出来再碰,
一直到电发出来为止,
发电机失磁,多数是空载无电流运行时间太长了,

网友D:
     是斯坦福发电机?  照上面讲的拆下接在AVR上的F+,F-,和12V蓄电池接触十秒钟左右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是碳刷的,接线柱上有三个接头但没有正负极

网友C:
里面有桥堆,或整流器,看它们的+ -就知道了.
有三个接头,一个是接到调压器上的过路接头,
你接碳刷的两根线.

网友E(2006-08-14):
AVR和DTW励磁原理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