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发电机怎么充磁 求助!!!!!!!!!!

楼主(2006-06-22):
STC-30型发电机

网友A:
在厉磁绕组两端接蓄电池反复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B:
是这样
不过要注意断开外围线路,电瓶直接接励磁绕组。

网友C:
用两节1号干电池碰接几下就好,不必断开外围电路。

网友B:
to:人生是梦:
励磁绕组外围电路往往是由4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全桥,二极管往往是铁壳5A的,如果接对极行,即电瓶正极接全桥输出正极,没问题,如果接反,外围电路形成回路,会损坏二极管。当然你用2节干电池才3V电压没问题的,不信,你用12V大的电瓶试试就知道了。
坏了东西别怪我!!!!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勃龙工控在 2006-6-27 23:53:00 发表的内容:
to:人生是梦:
 励磁绕组外围电路往往是由4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全桥,二极管往往是铁壳5A的,如果接…
--------------------------------------------------------------------------------------------
哈哈!说的对,是我没说明白,差点误人子弟。因为两节干电池最大电流也不会超过500MA,碰错了再调个头就OK,不会损坏外围元件的,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D(2009-04-25):
请教stc发电机定子下线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