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Q102电动执行机构

楼主(2006-06-22):
大家好啊!
    谁知道德国PSQ102电动执行机构啊,我的执行机构电位起坏了,谁知道其型号是什么啊,可以用那种型号代替使用啊!

网友A:
找PS执行机构的中国代理去,广东万讯,PS使用还是可以的,在中低价位的电动头里算好的

网友B:
查查电位器的型号,自己去买吧,如果不是很特别的形式,应该买得到.

网友B:
用替代品也可以,要注意:
1.单圈、还是多圈要分清2.阻值相同3.输出轴直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