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为什么这样高呢?

楼主(2006-06-22):
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想不明白,请教大家:一个单相全波整流电路,采用800μf电容滤波,(用数字表测得)交流侧电压200V,直流侧电压竟达到465 V,直流侧的电压为什么这样高呢?

网友A:
一、首先检查镇流桥是否正常;
二、用机械表测看看!

网友B:
       你是空载侧的吧?带载看看。

网友C:
测直流电压时,你的表没转换到直流档上。

网友D:
下面引用由edm在 2006-6-22 22:44:00 发表的内容:
  测直流电压时,你的表没转换到直流档上。
--------------------------------------------------------------------------------------------
正确

网友E:
下面引用由LIUSHIXIN在 2006-6-22 22:47: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edm在 2006-6-22 22:44:00 发表的内容:
  测直流电压时,你的表没转换…
--------------------------------------------------------------------------------------------
是呀

楼主:
[u][b]谢谢大家[/u],说明几点:
1、整流桥每只二极管都检查过了,是好的。
2、测量交流回路和直流回路是分别用对应的档位测量的。
3、在空载情况下和负载情况下的电压值相差不大。
4、理论上,当电容值一定,空载时VL0=1.414V2即根2倍二次电压;
   负载时VL=(1.1-1.2)V2。无论如何是不会达到这样高的电压。

网友F:
理论计算:如果输入V=200 那么输出=200X1.414=282.8V,这是滤波电容足够大的情况。测量结果=465V,只能说明问题出在万用表上。换只质量更好的试试,或者干脆用机械指针表测。本人经验和理论从来都是吻合的。

网友G:
数字万用表当电池电压不足时,测得值往往要偏大,换快电池试一下。

网友H:
很正常,你测的是空载电压。

网友I:
你使用的表有问题,换一个表试试

网友J:
可能是表有问题吧!换一只表试试.

网友K:
不是表的问题!

网友L:
正常的,你测的是空载电压,要么你测量时用的负载太小。

网友M:
你最好用普通万用表测,数字表容易受外界干扰,造成读数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