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问:测速发电机

楼主(2006-06-22):
请问,测速发电机的价格一般多少?作电机的速度环反馈控制,除了测速电机,还有什么其他类型的比较好用的传感器可以选用,

网友A:
西门子的测速传感器不错,就是贵点.

楼主:
谢谢。请问大概多少钱

网友B:
也可用光电编码器

网友C:
目前较多使用的是编码器,如交流伺服系统。测速发电机是模拟信号,编码器是数字信号,优点就不用我多说了。如果需要,我们有。 QQ:329360862 013370269729

网友D:
关键是看你的控制精度,如果控制精度比较高,那就推荐你使用编码盘,那个玩意精度非常高,一个圆让它分成几千份,精度不高就用测速发电机

网友E:
有测速的4--20mA输出的光电编码器GAM60,很好用的,连接方便,与测速电机比较,线性好(尤其是高低速),精度高,如需资料,可Email你的邮寄地址给我:gemple@online.s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