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在家讨论一下电动自行车速度

楼主(2006-06-22):
电动车能加快速度吗

网友A:
不用调速器,电直接接在电机上,
这是 电动车最快速度,
在快快不了拉

网友B:
别再快了!
昨天下午一位同事的弟弟因为骑电动车摔伤后脑,现在死活还不明朗。

网友C:
别再快了到是支持的。现在的脑筋应该是如何提高续航能力和力矩哦。。据我知道现在的电动自行车用的都是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直接加电是不转的呀。。呵呵。要加快就只有改变电路提高频率了啊。。(嘿嘿这只是我猜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