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02A脉冲信号发生器直接带电磁阀是否可以?

楼主(2006-06-22):
(无正文)

楼主:
M202A型脉冲信号发生器由555时基集成块产生脉冲信号,用此脉冲信号经放大后驱动晶闸管.晶闸管是5A的,输出二极管是IN4007,直接带电磁阀 操作频率每秒600次

网友A:
还好,补充了些信号发生器参数。电磁阀呢? 如果输出是5A的晶闸管,带一般的电磁阀是可以的,注意加上续流二极管保护。 ‘操作频率每秒600次’不知道电磁阀能不能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