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台西门子S7-300(CPU 313C-2DP)用profibus互联?

楼主(2006-06-23):
现在有:三台PLC:  CPU 313C-2DP
     DP接头 六块:972 0BB12-0XA0
            一块:972 0BA12-OXAO
  PC 适配器 一块:972 0CA23-0XAO
  工控机 一台
  触摸屏 三台

要求:三台PLC各连接一台触摸屏,工控机监控三台PLC,请教一下PLC之间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A:
触摸屏与PLC可以通过mpi连接通讯。
计算机和plc可以通过profibus通讯,但需要5611支持。

网友B:
老大是PLC高手呀!

楼主:
to:如火,十分感谢。
我所用的是:台湾触摸屏 weinview MT510TV,是否用RS485直接连接上即可使用?
刚才我少填了一块:SIMATIC NET:6GK1561-1AA01
这就是CP5611的连接端吧?

网友:
看你的触摸屏支不支持mpi或dp协议,支持的话直接连接plc 的mpi口或dp口
如果对数据通讯要求不高,距离不远,实事性不高,可以采用mpi,使用全局数据包,很简单
建议用dp,ms方式,一个做主,两个做从,具体方法可从
www.ad.siemens.com.cn查询

网友C:
如 群 所讲,如果MT510TV支持FROFIBUS-DP的话就比较简单,否则需要在S7-300的PLC上有添加通讯模块,因为MT510TV等非西门子产品一般不支持MPI。

楼主:
谢谢大家了。
 MT510TV有两个PLC接口,一个RS485,另一个RS232.听说MPI即485接口,这种说法对么?

网友D:
三台plc和带有pc适配器的pc机组成一个网络,取一台plc为主站,其它为从站,SIMATICE NET应该是PC适配器在PC机中的配置软件。如果MT510TV支持MPI协议,则可以使用MPI电缆分别同PLC连接,如果支持DP协议,则可以直接接入DP网,如果支持MODBUS协议或只是支持普通串口协议,则可以使用总线桥接入PROFIBUS网。MT510TV的手册中应该有它所能支持的协议介绍。

网友E(2006-07-27):
三台PLC如何通过PROFIBUS组态,如何配置?取一台plc为主站,其它为从站,数据如何传送,识别,请高手指点。

网友F(2006-08-30):
plc之间有多种通讯方式,一般可以用s7通讯方式,通过调用功能块实现,方法的话可以看“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上册有!这本书很好的

网友G(2006-10-09):
如果通讯量不大用MPI更经济方便.PLC间通讯只要组态全局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H:
 MT510TV有两个PLC接口,一个RS485,另一个RS232.听说MPI即485接口,这种说法对么?-这个仅是物理接口,要知道走什么协议

网友I:
真是学到了好多东西,谢谢各位大狭!~

网友J:
还有一种方案:再买3个CP343工业以太网模块,3套PLC通过343和pc相连,每个plc再分别同触摸屏相连!

网友K(2007-04-20):
请问各位同行:两个S7-400主站同时使用一条DP总线是否成功?两个主机之间通讯能使用DX方式来完成?

不会,学习!

网友:
看你上位监控软件用什么,WINCC就通过CP5611可直接连3个PLC。用其他监控软件,就要加SIMATIC NET,就可以通讯。

网友L(2007-08-08):
国产Profibus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NS21,功能上可以替代西门子OLM,光纤通信,信号稳定,连接也很简单..........www.gougun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