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取压用φ18和φ14哪个好?

楼主(2006-06-23):
在压力(差压)变送器使用时,取压用φ18和φ14哪个好?

网友A:
φ18太粗了吧!变送器取压口接头是多大的?

网友B:
当然是Φ14的,接头一般都是按焊Φ14的管子做的。

网友C:
是不是都是铁管?不如用Φ12的不锈钢管,美观结实又耐用,铁管易生锈寿命短。

网友B:
下面引用由BTA在 2006-6-23 14:47:00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都是铁管?不如用Φ12的不锈钢管,美观结实又耐用,铁管易生锈寿命短。
--------------------------------------------------------------------------------------------
不锈钢管在有些要折弯的地方不太好办。
你们那用的都是不锈钢管吗?你们挺有钱啊!呵呵

网友C:
不锈钢管折弯可用弯管器,到处都有卖,只要不小于90°角。

网友D:
通常都是用φ14的管子,但根据工况要求有时须选用φ18的!~

网友E:
1/2''的不锈钢管

网友F:
当然是Φ14的,接头一般都是按焊Φ14的管子做的;

安装新的设备应该有一个大小头取压管件,再连接Φ14的管子。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我原来在的工厂,只有一个系统用的是Φ14的铁管,其余全是Φ12不锈钢管,没几年铁管就不行了,外壁锈得厉害,内部更是常有渣子进入到取压室内。而且接头锈蚀后根本拧不动,在安装或需要改动时,还要联系动火作业。其实主要还是易锈蚀跑冒滴漏现象,促使领导终于下决心全部更换为Φ12不锈钢管,两端的连接用1/2"NPT-Φ12的转换接头,拐弯用弯管器,安装拆卸改装,一两个人就能搞定,日后维护量非常小。
一分钱一分货,如同普通电池和充电电池一样。

网友G:
Φ14X2和Φ18X3都是导压管的规格,只是根据介质压力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规格,Φ14用的最多,另外也有用Φ16X3的,内径一样,
   导压管的材质是无缝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