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了变频器后的电机温度那么高啊???

楼主(2006-06-23):
各位专家:我有二台变频器带二台西安西码电机一台为250KW,一台为280KW,可是使用后电机温度很高,现在已经达到了115度了,我用的是密封形的电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机温度那么高,望各位专家帮忙解决了。(负载为水泵,工作都很正常,电流也正常,只是电流大时温度高,电流小时温度低一些)

网友A:
有没有专用的散热风机,如果没有可能就是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B:
是否低频运行?V/F曲线参数设置是否合理(所设参数列出来看)?

楼主:
V/F曲线参数设置是对的:380v,50hz.平时频率也保持在40到45之间的。
对于专用的散热问题:我用排风扇也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产生那么高的电机温度???是变频器问题还是电机散热的问题呢?

网友C:
设置一下载波频率应该有效果

网友D:
不用电机不同的发热量,与电机材质有很大关系

网友E:
建议改用变频电机。

网友F:
换变频器好像是不大可能了吧!建议你1、加装输出电抗器,能使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波形更接近于正弦波,减小由于谐波引起的电机电流畸变,2、升高载波频率(这样可能导致变频器高温,干扰加强)3、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连线尽量短。谐波电流的大小决定了电机额外温升的程度!

网友G:
考虑一下载波频率和V/F曲线设置问题

网友H:
flytiger的方法不错,但升高载波频率无异于饮鸩止渴,升高载波不见得能使谐波减少,相反更容易加速电机绝缘老化,并增加变频器损耗--也就你说的:(这样可能导致变频器高温,干扰加强)。而且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器载波参数给出的范围?好像有的都是固定的。所以1和3是可行的,假如相关的电机参数设定都正确……最好还是换变频器,水泵电机能升到115度,这变频器也太烂了!

网友I:
建议你1、加装输出电抗器,能使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波形更接近于正弦波,减小由于谐波引起的电机电流畸变,2.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连线尽量短,3. V/F曲线参数设置是否合理,应为变转矩,不知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楼主:
我用的是法国的旋耐德变频器,也是250kw,应该说还可以吧。载波频率也试过了,但没有效果;再去换一台变频器也不是很可能,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密封形电机,是不是可以用箱式电机的散热效果好一些呢?好象是长沙产的电机质量好一些吗?
谢谢各位专家的教导。

网友J:
估计是电机问题,换变频电机试试。

网友K:
更换变频器以后,电机发热主要原因有两点:
1)高频谐波
2)散热效果下降
针对第一点:解决方案一般是加电抗器、买好一点的电抗器、不然电抗器又会发热的
针对第二点:主要是电机长时运行频率底于30HZ,考虑加装一台散热风扇
一点经验之谈、希望能为楼主排忧解难。

网友L:
换变频器.我以前遇过,连烧两台电机.变频器输出波形不好.

网友M:
感觉是电机的问题,不懂你的那个“密封形电机”是怎么回事,不是变频专用电机?难道没有散热?

网友N:
我们这也有这个问题
一开始电机有点震动以为是找平衡找的不好,后来把底座加固了还是没有什么改观。
我们用的是变频电机,富士变频器。
上面各位说的我们也都试过但没效果。
请各位再提供点信息啊

网友O:
任我飞,估计变频器载波频率设定不当

网友P:
下面引用由flytiger在 2006-6-23 15:12:00 发表的内容:
  换变频器好像是不大可能了吧!建议你1、加装输出电抗器,能使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波形更接近于正弦波,减小由…
--------------------------------------------------------------------------------------------
正确的说法。

网友Q:
1.低频运行时铜损不变,速度低散不好.建议用变频专用电机(电机后边带一个工频的风扇)
2.载波频率降低2-3KH2
3.针对谐波处里a电抗器,b输出滤波器.(最好测一下谐波分量-负序)

网友R:
同意fycf的说法,电机低频时电流大,散热效果差。加一个散热件如强制风冷风纪。

网友S:
 长见识了,同意fycf的说法,电机低频时电流大,散热效果差。加一个散热件如强制风冷风纪。

网友T:
本人认为主要是电机质量问题。关于波形可找个示波器看看

网友U:
历害一百一十五度还没烧坏电机,电机质量还可以,什么品牌哦

网友V:
应该是电机的原因,用变频电机

网友W:
普通电机散热是在额定转速下设计的,估计你的马达长期低速运行造成散热不良.建议加个风扇给马达散热,或用变频电机

网友X:
下面引用由flytiger在 2006-6-23 15:12:00 发表的内容:
  换变频器好像是不大可能了吧!建议你1、加装输出电抗器,能使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波形更接近于正弦波,减小由…
--------------------------------------------------------------------------------------------
同意这位仁兄的看法.你就试一试吧!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电机厂家来人了,他们说电机是经过好的绝缘处理的(f等级的),温度可以达到155度。但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那么高的电机温度。前几天,高温天气,电机最高温度达到了165度了,我不敢开了,就换开另一台电机。

我想:最好是换一台箱式电机,散热效果好一点吧,再把风扇改为工频。

网友Y:
电机功率大.低频长时间运行.加装输出电抗器.

网友Z:
我开发过变频器,做过几千次试验,只可能是电机问题
//-----------
 下面引用由flytiger在 2006-6-23 15:12:00 发表的内容:
  换变频器好像是不大可能了吧!建议你1、加装输出电抗器,能使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波形更接近于正弦波,减小由…
--------------------------------------------------------------------------------------------
同意这位仁兄的看法.你就试一试吧!

网友AA:
你的电机应该是一直在低频运行,

那不知是不是独立的风扇.
用一个独立的风机试试啊!

网友AB:
你的电机可能是在低频运行,即40Hz以下运行,电机本身的风扇不足以散热,用一个独立的风机估计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C: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电机发热主要原因有两点:
1)高次谐波;
2)散热效果下降;
3)变频器与电机匹配调整不好。
第一点:解决方案一般是加输入输出电抗器,一定要变频器厂家专配的电抗器;第二点:主要是电机长时运行频率底于30HZ,考虑加装一台散热风扇;第三点:我厂使用富士和三凌分别与同一电机使用,电机的发热情况就不同,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关键,主要是载波频率设置和转矩提升曲线设置是否合适,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连线尽量短且要用铠装电缆。
另外,与电源质量有很大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的指导了!!!

现在我的电机基本上都是在40hz到44之hz间运行,因此可以排除是低频运行了。好象现在的情况是负载增加时(电流增加时,电机发热高,我的电机额定电流为601A,而电流从320A增加到400A时电机温度达到了160度).

请教乐儿:载波频率设置和转矩提升曲线设置为多少最适宜呢?目前载波频率设置为2.5。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连线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AD:
同意“乐儿”的观点。

网友AE:
密封型的电机散热是不是不,好热量排不出去,或者采用变频电机。

网友AF:
你可以检查下水泵进出口压力变化情况,一般进口和出口至少保证在0.25MP以上,电机的轻载和超载会严重造成电机偏热现象,建议你检查供水系统,作为你以上说的情况,故障不会出在变频和电机上。另外现在全国的变频供水设备大多都用Y系列电机,除非是现实条件比较恶略场合才用得到特种电机,

网友AF:
你说的温度似乎不可能,或者说你测量的根本就不是铁心温度,你可以将吊环取下测量铁心温度,然后和电机说明相比较

网友AG:
不要想坏脑子了,另外加一台散热风机就解决了。

网友AH:
确认一点:
高开关频率是对变频器要求高,而电机温度跟噪音会降低么?
变频器的温度会更高是么?

网友AI:
我单位有一行车,原来用凸轮控制器操作运行,现在想改用变频器控制不知如何改造,望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C:
载波频率低,电机发热大,变频器发热小,反之,载波频率高,电机发热小,变频器发热大,调整时要两者兼顾;转矩提升曲线的主要根据变频器的型号和负载的特性来设置。还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变频器的选型,普通的单级单吸水泵可选用水泵风机型变频器,如果是多级泵则一般不要选用水泵风机型变频器,而要选用通用型变频器或选用或专用型变频器。变频器参数设置时要准确理解每个参数的含意并大胆尝试和对比同一参数不同的设置时的效果。

楼主:
参数设置好象不是问题的。

前几天厂家又来人了,他们说回去商量以后换一台电动机试试,到时候,有什么新的问题,我向各位专家请教!!!

再次谢谢你们,你们的帮助,使我获益不少。

网友AJ:
任我飞;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是输出三相电与不平衡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驱动电路特性不好,造成三相电压其中的一相(详细一点就是一相中的正半周或负半周出了问题用指针万用表能测出来)

网友AK:
我也是西安的 西安西玛的电机质量应该是不错地
应该是散热效果不好

网友AL:
回任我飞大哥。可以用变频器内部的调频点设置来解除电机震动问题。据我所知丹佛斯变频器有这方面功能。

网友AM:
可适当调高载波频率一试

网友AN(2006-07-25):
是不是IR补偿范围没有设定好,造成了定子发热.

网友AO:
两套系统都是同一现象?若否何不互换变频器一试。据我使用施耐德变频器经历。似乎此品牌有点问题。

网友AN:
V/F选小点,有可能因IR补偿等原因造成磁通饱合。

网友AP:
电机正常情况下,低负荷时比满负荷时发热小,造成温升高的原因我认为是:1、谐波:变频技术一个公认的大缺点是谐波含量高,而且电机速度越低,谐波含量越高;2、设置不合理:变频技术实质是变压变频,即变压时同比变频,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则定转子之间的能量传输通道就被破坏了,电机必然发热。

网友AP:
哪位网友能告诉我变频电机跟普通电机的价格差多少?

网友AQ:
是好贴子呀
看来还是要等楼主和电机厂家换电机才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静待佳音.

网友AR(2007-08-20):
我有一个类似的情况:两台22KW电机,电源电压不稳.最低时330VAC,只能30HZ以运行.一超过30HZ就跳.电机温度超过100度.各位大虾也给分析一下吧.

网友AS:
有了结果一定要回复,否则就辜负了大家的一片心意。

网友AT:
电机转速过低

网友AU(2007-11-03):
请教各位:
本人想用SEIMENS的STP7-300的编程软件,不知哪里能下载能用的??

网友:
老在超电流状态下工作和工况有关啊
选型不合适也会出这问题的

网友AV:
  请问一下"电度表"用指针万用表怎样云测量三相电压中的正半周和负半周有问题呢?请赐教!!!

网友AW:
换变频电机试试。

网友AX:
1.载波频率
 2.电机是不是铝芯的
3.变频器

网友AS(2008-07-07):
最近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还不知如何处理?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电机是355kw,带风机。原先用工频时,温度在60度,电流在500A左右;换用变频器后,频率调至46hz(再低了风量不够),电流是440左右,温度在90度以上,这还是用一个另外的大风扇吹着。也不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希望有成功经验的来帮忙!

网友AY:
最后有结果了吗?关注中

网友AZ:
电机是否可以在星型状态下工作?水泵负载变化是否剧烈?水泵进出水压力如何?电机额定输出转矩是多少?

若以上情况都不是,请检查电机铭牌及极对数——该电机是否适合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BA:
问题很简单,低频转速低,电机后面的风扇不能为电机扇热,建议加冷却风扇保证解决

网友BB:
我公司变频器输入输出都配备了电抗器但是输出侧的电抗器在运行时噪音很大而且温度很高在70度左右这是载波频率调节不当引起的吗?最近在正常停机以后再启动时变频器就报直流电压底测量电源电压不低,再拆除输出电抗器后就能正常启动了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BC:
电机温度升高这是用变频器后的普篇的问题,只是有的温度太高就有点不正常啦!

网友BD:
朋友们分析了各种原因,用变频器电机发热本来就大,而你偏偏用密封电机,热量聚集不出是主要原因!

你的电机绝缘真不赖,但它的寿命可能不长了哦

网友BE:
你改变一下基频看看,还有就是看看你的V/F设的是否合理?

网友BF: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风机.软起动电流很小,可用的ABB变频器电流要高出40-50个电流,风门的开度都一样

网友BG:
我想你何不将电机工频运行,看看其温升是否正常,以此来判断到底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BH:
1,轴承坏

2,长时间低频运行

网友AS:
我加了输出电抗器后电机温度低了一点,但还是降不到工频时的水平

网友BI:
用变频器就会带来这个结果的,你可以外加强制风冷啊!

网友BJ:
现在的情况呢?问题解决了没有?用普通电机也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BK(2008-08-06):
对乐儿大侠的见解十分的敬佩。

网友BL:
用变频电机吧,因为变频电机的风扇是工频,风量大,另外看一下载波频率,以及负载类型,施耐得变频器,虽然不是最好的,但还凑乎用。

网友BK:
不论那种形式的变频器,在运行中均产生不同程度的谐波电压和电流,使电动机在非正弦电压、电流下运行。拒资料介绍,以目前普遍使用的正弦波PWM型变频器为例,其低次谐波基本为零,剩下的比载波频率大一倍左右的高次谐波分量为:2u+1(u为调制比)。
高次谐波会引起电动机定子铜耗、转子铜(铝)耗、铁耗及附加损耗的增加,最为显著的是转子铜(铝)耗。因为异步电动机是以接近于基波频率所对应的同步转速旋转的,因此,高次谐波电压以较大的转差切割转子导条后,便会产生很大的转子损耗。除此之外,还需考虑因集肤效应所产生的附加铜耗。这些损耗都会使电动机额外发热,效率降低,输出功率减小,如将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于变频器输出的非正弦电源条件下,其温升一般要增加10%--20%。

网友BM:
电流大,涡流也大了......

网友BN:
说句行外话,是不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发热,看了大家的回复,感觉自己要学的太多啊,

网友BO(2010-01-10):
我们的电机是封闭行,怎么改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BP:
1.调低载频应该有点效果,高频谐波增强电机电流的集肤效应,使发热更严重;

2.输出电抗可以降低谐波成分,减少谐波的影响;

3.增强通风散热可以从外部带走更多热量,应该有利于降温;

4.看电机的绝缘等级,等级较高温度可以允许稍高一些,不过表面达到115度有点吓人。

网友BQ(2010-09-30):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一台ABB变频器电气设备正常运行时突然变频器无输出,电机停运。

网友BQ:
各位专家能讲一下变频器无输出都有哪些原因吗

网友BR:
1、看来你的变频器无输出,是控制驱动电路的问题;

2、这种情况就好像电路不通一样;

网友BS:
引用 楼主:
.......................

我想:最好是换一台箱式电机,散热效果好一点吧,再把风扇改为工频。

如果你订货时没有说明是变频调速用,电机可能低速运行,那也就难怪电机厂家没有使用风冷电机单独供电了。尤其是当你变频深调速时,风冷效果会急剧下降,这就必须设置独立工频电源的风冷电机

网友BT:
对:a44884z 关于变频调速器淘汰有如下原因

1价格昂贵 变频器比电机还贵 多数企业难以承受

2产生谐波严重污染电网 破坏电网功率因数 使电气设备误动作 大幅度增加供电消耗

3低速转矩太弱 需要重负荷启动设备不能应用

4低速转矩波动严重 高精度控制领域不能应用

5高达2000-20000赫兹的载波频率 产生严重的电磁辐射危害人体 干扰电子设备正常工作

6载波频率导致涡流消耗和磁滞消耗增加 线圈的趋肤效应猛增导致电机发热严重 致使电机的工作效率底下

7功率模块经常烧坏 需要增加巨大的维护成本 一些企业哭笑不是

8轴流引起电机轴承加速损坏 使用变频器的异步电动机需要经常更换轴承

9变压调速的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问世 变频调速器已是穷途末路
内容的回复:

a44884z ,请问你的替代产品出来了吗

网友BU:
电机低速时,电机产生热量比较大,转子风机达不到给电机降温的转速

网友BV:
你是用低频运行的。才这样发热。

网友BW:
适当的把载波升高就行了,我厂一台锅炉的引风机也是这个问题,后微升了后就好了

网友BX:
引用 网友B:
是否低频运行?V/F曲线参数设置是否合理(所设参数列出来看)?

网友BY:
你检查一下负载加装一台电抗器,在电机加装散热电机

网友BZ:
普通电机用变频控制运行在低频运行时就是这样的!

网友CA:
可能是您的载波频率设置高了一点,可适当降低一点.

网友CB:
都四年了,楼主还没得出答案?

网友CC:
将基本频率50hz调为60hz甚至70hz定可降温。

网友CD(2011-07-13):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请教!

网友CE(2012-10-24):
学习了!!!!可是最后的解决方法好像没有确切的发布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