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

楼主(2006-06-23):
请问对于电机的轴承一般常用型号如何分类?寿命一般为多少小时?

网友A:
找本手册,看一下,很详细的

网友B(2008-11-17):
什么手册nengshuo

网友B:
什么手册能说一下吗 xiexie

网友C:
看如何应用,我们有台电机,24小时运行,一年没停几天, 将近10年,运行好好的,没有异常的声响

网友D:
4楼兄弟用的是什么电机,轴承是什么品牌的,太强了。

网友E:
动平衡好,负载稳定,电机温度不高,不频繁启动

及时加油,运行10年没有问题。不过得事好轴承,杂牌不行

网友F:
有向心推力球滚珠轴承,我滚柱轴承,还有很多,质量有好有坏,那就要看你怎样使用了。

网友G:
6楼的朋友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H:
期待指点     高手说话啊 !!!!!!~~~~~~~~~~~~

网友I:
<电动机修理手册>中就有,新华书店一般都有卖的

网友I:
常用的是:63**或N3**等型号

网友J:
好的轴承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好的轴承价格高呢?

网友C:
国产的轴承,哈尔滨不错,不过假货多,小日本的轴承确实不错,我们有几台电机就是用日本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