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选取的问题

楼主(2006-06-23):
大家好,请问这种情况下该怎么选择
空载状态下,转速从零开始加速,7毫秒以后加速到250度/秒,加速度大约达到了30000度/秒,8毫秒到12毫秒开始减速,加速度大约为-30000度/秒,我想选择直流力矩电机,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还有,直流力矩电机在空载状态下,最大加速度和最大减速度能够达到多大啊,能不能达到十几万度每二次方秒啊。

网友A:
M=J*ω
M--电机峰值力矩--主要用于加速
J--负载转动惯量
ω--角加速度
加速度愈大,所需电机峰值力矩愈大,电机的体积也就愈大。理论上你的要求应该是达得到的。

网友B:
自由人生讲的很对,问题是电机体积越大,惯量也就越大,由此,需要的电机峰值力矩也就越大,所以,即使理论上,要求也未必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