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lc环境下计算机联网问题

楼主(2006-06-23):
基础控制级为PLC(AB公司CONTROL LOGIX 5000系列,采用CONTROL NET 网),几个不同区域的PLC未联网,现想采用以太网联网,实现以下目的:1)各区域PLC间实现数据公享;2)为下一步进行二,三级计算机联网及信息管理奠定基础,对此专题有感兴趣的同行请多指教!

网友A(2006-09-27):
可以采取三层网络的架构,plc下挂devicenet用以控制执行机构,各plc之间可采用controlnet联网用以进行plc之间的通讯和数据交换,主要完成各段之间的信号连锁。同时,也可将plc挂接在以太网上,与上位机连接实现集中控制,若各段距离较远,可以考虑采用光纤连接,这样就会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很好的基础。

网友B(2007-02-28):
在每个分站加以太网模块(1756-ENBT)就可以了,

网友C(2007-04-19):
在每个分站加以太网模块(1756-ENBT)就可以了

网友D(2007-11-19):
看了一下,觉得不管是什么公司的产品,在结构上基本上都差不多,硬件组态的方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差别主要在于价格和各使用方的适应性。

技术之路,求学之路

网友(2008-07-31):
采用CN网需要在每个站添加1快1756-CNB卡,还需要一块1756-DNB挂执行机构;如果选择1756-ENBT则是直接将各个站挂到了以太网上,达到数据共享的目的。方案都是可行的。另外DN的转换还可以选择1788-cn2dn直接挂在CN网下。

网友E:
分站加装以太网模块接入工业以太网,在工业以太网和办公局域网之间加装防火墙

网友F(2008-09-05):
AB的EtherNet/IP网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