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技术交流

楼主(2006-06-23):
各位好!
我公司现在处于电气自动化招标阶段!
欢迎各位过来做技术交流!

网友A:
我熟悉的是ABB贝利的DCS,在中国电厂使用较多,在中国有分公司,建议参考一下。

网友B:
我们有先进的人机界面,和模块化PID控制器,可以作为DCS系统中的模拟量处理部分。16位的A/D.介绍如下: QQ:329360862 13370269729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内置的WebSever功能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Software/Crimson2.0/Docs/Crimson2CNR6.pdf 美国红狮推出的新型智能、模块化的PID控制器,连续两年获得了美国《控制与设计》杂志读者投票最受欢迎奖。该模块特点如下:   主模块下扩展16个功能模块,主模块起到通讯和数据备份功能,功能模块品种丰富,可按需要选择。 标准主模块具有:RS232/RS485通讯口,以及以太网接口; 超级主模块不仅具有标准模块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虚拟的人机界面功能,数据记录功能(配CF卡插槽),通讯接口以及编程口同第三代人机界面。   ·只需几分钟,而非几小时就能用Red Lion 的模块建立PID控制系统   ·独立于PLC之外的精确,强大PID控制器   ·点击拖动预置的各型号PLC驱动程序,即可实现其和PLC之间的通讯,而不用另编协议   ·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模块:单路PID,双路PID,TC,RTD,电流,电压,以及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   ·基于windows的 软件,快速方便地设置参数   ·提供RS232,RS422/485,和TCP/IP 以太网接口   ·更换时,即插式模块,主机能自动识别   ·增加PID回路时,仅需增加模块   ·DIN 导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