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转到MODBUS

楼主(2006-06-23):
请各位工控朋友想想办法将一种支持MODBUS RTU从协议的设备的数据(十几个字)读到DEVICENET网络上,DEVICENET网络是由OMRON PLC组成.请问下用PLC或用什么转换器完成,价格要低.

网友A:
CJIG系列的PLC加一个DEVICENET模块
我认为可能

网友B:
周立功有MODBUS到DeviceNet的网关产品

网友C(2006-09-10):
omron PLC 做网桥,必须有串口模块和DeviceNet 模块

网友D:
台达刚出来了新产品:DNA02,是专门用与DEVICENET主站与MODBUS从站通讯的模块.你可以去试试看

网友E:
用过力控的网关没?国内最强的网关转发。支持国内大多数设备协议。可以DEVICENET转MODBUS,MODBUS到DEVICENET,在国内一些大项目中应用广泛。如马钢的电力送市调等

网友F(2008-04-22):
对:xjwar1234关于用过力控的网关没?国内最强的网关转发。支持国内大多数设备协议。可以DEVICENET转MODBUS,MODBUS到DEVICENET,在国内一些大项目中应用广泛。如马钢的电力送市调等 内容的回复:

德国HilScher的NETTAP,稳定可靠。195493048@qq.com

网友G:
台达有这方面的模块,DNA02可以做转换的.如果DEVICENET端是主干,下面想分散用MODBUS的话DNA完全可以满足,如果是台达的下级设备的话应该有相应的EDS文件,十分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