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UM CS-3000:对于调节阀的正反作用,如何组态?

楼主(2006-06-23):
大家好!
我是CENTUM CS-3000的初学者,现向大家请教个问题:调节阀的正反作用如何定?还有调节阀的气关气闭如何分? 还有 在软件里怎么组态呢?

网友A:
调节阀的正反作用由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来决定。当然有时可以采用电气阀门定位器的正反作用来改变她对信号的响应。当信号电流从小到大变化时,调节阀的开度也从小变大,这就是正作用;当信号电流从小到大变化时,调节阀的开度也从大变小,这就是反作用。
当作用在调节阀膜头上的气压变大时,调节阀开度变大,这就是气开阀;作用在调节阀膜头上的气压变大时,调节阀开度变小,这就是气关阀。
在软件中对输出卡件的通道中的调节阀选项进行正确的定义即可组态气开气关。

网友B:
调节阀的正反作用如何定?调节阀的气关气闭如何分?
我这样认为,气管在膜片下面的是气开调节阀,断电断气关闭型,反作用
气管在膜片上面的是气关调节阀,断电断气打开型,正作用
还有CENTUM CS-3000是什么软件,能说一下吗,想学

楼主:
谢谢!!!
共创美好:CENTUM CS-3000是日本横河(YOKOGAWA)公司的DCS软件.

网友C:
to 共创美好:
是不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 基本知识错了 认真看下书本知识吧!

网友B:
张天军你好,
我经验是,气管在膜片下面的断电断气情况下是关闭的,,
4mA是全部关闭,20mA是全部打开.
气管在膜片上面的断电断气情况下是打开,.
4mA是全部打开,20mA是全部关闭.
正作用,反作用我可能搞混了,
对阀我不太懂,但我是这样理解和编程的
基本知识错了,请赐教,我是电气控制自动化毕业的,

网友C:
气管在膜片下面的断电断气情况下是关闭的?
气管在膜片下面的断电断气情况下 阀有打开的 也有关闭的
气管在膜片上面的断电断气情况下 阀是关闭的 也有打开的
cmr 说的是对的

网友B:
张天军你好:
我所看识的阀都这样,
它们是上海科力达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自贡高压阀门有限公司,
德阳华林仪表有限公司,
请教不同形态的阀门是哪家生产的,我好长点经验.

网友C:
哪家都有 自己看资料看书吧!
cmr 说的是对的
气开/气闭 在铭牌上有O/C 或者是K/B的标识 自己去识别吧!万一错了 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B:
上面的我知道, ZJHP_16K是气开,ZJHP_16B是气闭 有时铭牌看不清, 请教下面的阀是气开还是气阀呀???

网友C:
真的不知道是气开/气阀

网友D:
首先,对一个气动阀而言其本身结构决定其有气开、气闭之分,气开式即为有气为开,无气阀自动关闭;气闭式则刚好相反。其次,谈正反作用是相对于控制系统与阀之间的关系,即控制给出4~20MA信号而阀的动作对应为全闭~全开即为正作用,相反为反作用。在组态时,关于正反作用在PID块的细节设定中有相关的选项,仔细一点就可发现,而筏的气开、气闭之分在通道设定的详细设定中可以找到。

网友E:
To 共创美好:
阀门气开/气闭不能只看气动执行器膜头的进气方向,还要看阀门阀芯的结构方式.就上边的图片,如果阀座在上而阀芯在下是气开,如果阀座在下而阀芯在上则是气闭.这些要先搞清楚以免出事.

网友B:
从图中可以看出,阀座在下而阀芯在上,进气在膜片上面,是气闭,
阀座在上而阀芯在下,这种阀下面平的有螺丝,设计复杂,密封性能差,很少,
在产品目录中,气开气闭都是上面一样的图片
但发到用户手中不一样(气管有上下之分)
上术都是我的工作经验,书本中无此介绍,
希望大家发表自已的工作经验,共同担高.

网友C:
To 共创美好:
看看书本吧!
出了意外 是大问题的 你这样处理是会出事故的
一般看名牌 没有就通原料 看0和100的流量来确定是开还是关
小心 自动控制不是过家家 设置出错会死人的

网友B:
本人从事工控设计8年,从事石油化工行业5年,
从我手中采购的调节阀上千只,
知道什么地方要用气开,什么地方要用气闭.
这是防止突然断电,断气或PLC等线路故障引起过程控制失灵,
造成局部憋压等,造成故障进一步扩大.
在实际工作中,调节阀工作恶劣,有的装在露天,铭牌根本没法看,
不过我一看阀的外形和阀处于什么样的管线就知道气开/气闭
谢谢张天军提醒

网友B:
在更换一个不知名的阀时,
一般要用状态表输入数据,先进行模拟运行的.
以确认阀的好坏,和性能.

网友C:
我只能说你是好职业而已
不要和我说什么工作年限 采购了多少!
没什么可以牛的
连基本的气开/气闭都搞不清 真的不知道............
没有在基层呆过的 纸上谈兵的人真的多

网友F:
设计中调节阀气开/气关从安全角度考虑;使用中看调节阀是气开/气关,一看执行机构的正作用/反作用,即通气时阀杆提起/落下,二看阀芯正装/反装,才可得出调节阀是气开/气关。

网友G(2007-03-20):
在工程师站--开始--程序--YOKOGAWA CENTUM--SYSTEM VIEW--TOOLS--SEARCH BY NAME 找到相应的调节阀位号及通道号,并在通道模块中点击右键,显示菜单中点击属性,在属性当中可以找到调节正反作用一项.更改后下装即可.

网友H:
气关阀一般是做安全用的.
1、膜片颜色必须为红色,(除非不按标准)
2、阀杆旁边有刻度,没气时指在100%位置
PID调节,有正反作用参数选择;如果没有,将PV与SP互换即可;还可以把(100%-OP)赋给AO,也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