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教PID

楼主(2006-06-23):
各位高手好,小弟对PID调节不是太懂,再加上公司安排我星期天去现场调试晕哦,
所以向大家请教调节问题.

我是用电磁流量计,DN50口径的,量程在0~5000升/小时,算了一下,每分钟0~83.3333升
配上一台电动执行器,和一个PID仪表,控制在60升,45升/每分钟
请大家给点经验值好吗,就是P,I,D,的应该调在多少比效适合现场.
多谢了

网友A:
简单办法,使用调节仪的自整定功能,一般可满足要求。要想再精确那就要自己去摸索一个PID参数了。建议不使用D,仅用P、I即可,没有现成的参数可用。流量调节好控制,因为变化相对比较快(反映比较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