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宝得流量计问题

楼主(2006-06-23):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刚开始参加工作,有很多事情都不明白。现在,有个问题向各位请教。我们公司买了一个宝得的8030流量计。但是,不知为什么,测的流量不准。流量计直接和西门子plc相连。可能是参数设的不准。怎样才能得到准确的参数?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宝得A级代理兼区域技术支持,8030输出脉冲信号,每升流体流过所产生的脉冲数与管径、S030接头材质都有关系。具体可查说明书

楼主:
谢谢指教。我打电话问过上海那边,他们告诉我,我们所购买的这个流量计产生的脉冲数是105.7脉冲/升。该流量计对被测液体的流速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是不是要在规定的流速范围内,才能测量准确?

楼主:
用plc高速计数功能,做加减运算,计算脉冲数,从而得到相应的流量,是不是得不到精确的流量值。

网友A:
是否准确主要看你的程序中累加方式和流量计的K系数(脉冲/升)设置是否准确,与流速关系不大,基本可忽略

楼主:
谢谢你。这样我就少走很多弯路。只考虑程序和系数就行了。程序中的累加方式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网友A:
先算出每获得一个脉冲流过多少流体,然后根据此值进行单脉冲累加,即可得出较准确的流量值。瞬时流量、累计流量就不用多说了吧

楼主:
如果流量系数设的不准确,测得流量的偏差是不是都应该是一个方向,就是说测得值大的话都大,小的话都小。我现在测得得值是波动的。

网友A:
是的,流量波动一般是干扰造成的

楼主:
我现在把流量计系数设置成0了,还有罐装量,大概1.6升左右。这是不是说明,程序写的有问题。

楼主:
除了流量计输出的信号线要用屏蔽线克服干扰。还有其它哪些干扰源会影响到流量计计量精度?

网友B:
变频的变频干扰也很严重的

楼主:
我们这里没用到变频。各位大侠请帮帮我吧。
有没有人用过宝得8030的流量计,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C:
寻求宝德产品的供应商。联系:上海13564798290

楼主:
to :方向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