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种可控硅

楼主(2006-06-23):
现有进相器用平板凹型可控硅,只知型号为Y35KPCOA04,不知那位老兄有,或那种型号可替代.

网友A:
这种可控硅我有啊,用原型号就行了,至于代替型号的,可用其它一般的型号代替,电流耐压合适,只要能配上合适的散热器,只要你的电气柜能装得下。

楼主:
 如果加大一档电流选型,不知道散热器是否一样,价格多少一只,能否留下手机号或公司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