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丹佛斯输出

楼主(2006-06-23):
有一变频器的输出:报警信号开机后一直有,1和2导通,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楼上的朋友,问的不清楚呀!1和2是继电器的端子号吗?

网友A:
哈哈,那不是报警信号,那是准备好信号.那个01/02/03可是可编程继电器输出啊.出厂值表示准备好,如果做变频器报警输出,可选择[10]

楼主:
参数的设置没问题,正常应该是1和3通,异常时1和2通,现在一开机则1和2通处于异常状态,是不是控制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