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太大怎么办

楼主(2006-06-23):
我是做自动化洗车的,用电脑控制整个洗车过程,但是变频器对指令的干扰太大,我是用汇编写的指令,有哪位大侠能帮忙。

网友A:
硬件:正确接地
      AC电抗器
软件: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B:
变频器牌子也有很大关系,买变频器可试好才付款。

网友C:
李春发——变频器专家代名词。

网友D:
呵呵!不想多说了!!太有意思!!呵呵!!

网友E:
加进线滤波器

网友F:
跟MCU的供电、布线也有很大关系吧

网友B:
搞技术的不要吹破牛皮,这个我都碰过很多,有的变频器干扰很大,你的外围措施多好都没用,后来我觉得干扰比较小的牌子有丹佛斯3000,安川616G5等。

网友G:
增加屏蔽措施,将变频器与其它电气元件隔离,将变频器与变频电机的导线改用屏蔽电缆。

网友H:
1.用屏蔽线
2。接地要牢靠,一定要是真实的地
3。加正铉波滤波器
4。电缆分开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