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利时PLC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06-23):
  首先声明我是一名新手,所以提的问题可能很低级,请大家不要见笑,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帮助我。
  一开始接触的是三菱的FX系列的PLC,现在看到和利时的产品,感觉还不错,所以决心学习一下,到时候就可以舍弃日货了!于是到和利时的网站下载了编程软件PowerPro2.0.0B1和编程手册等资料。我先粗略的看了一遍,心中存了很多疑问,希望大家解答一下。
  1、HOLLIAS-LES G3系列对PLC内部的软元件是怎样定义的,如数据寄存器、中间继电器等。看了编程手册我只看懂了输入用I表示,输出用Q表示,就连输入输出是怎样编号的都不知道。到底是I1、I2……还是I1.0、I1.1………不明白!
  2、三菱FX系列的辅助继电器有很明确的划分,像特殊继电器等。像利用PLC外部输入对PLC的运行、停止状态在和利时PLC中是怎样实现的呢??
  3、特别是一些基本的指令,像跳转、中断、加减乘除等那些指令,和利时在编程手册中只是说了一下(有些我都没看见这些词),到底怎么用啊?我不是天才,我不会用啊!!
   去年做了一个东西,用的是三菱FX2N-32R,我也是根据一本网上下的编程手册边学边写程序,三菱编程手册把程序用到的指令都举出了例子,基本上一看就明白了。现在我用和利时的光一个定时器我就研究了半天,现在还不太明白。三菱中的T1 K10我知道怎样在HOLLIAS-LES G3中写(虽然不知道定时器上那些东东是什么意思),可T1 D200(在D200中定义定时时间)就不知道在哪里写了。
   类似的问题太多了,如果我用和利时的PLC作东西,我不会到时去问他们的技术支持你们的定时器怎么用吧???他们还以为我是故意捣乱的呢??大家帮帮我,到底怎么学习??大家帮我解决这些问题吧!

楼主:
再次严重声明,我是来寻求帮助的,不是来挑和利时产品的毛病的。由于我对和利时的产品不熟,上面只是我的一点想法,可能是该产品编程思维比较慎密所以不好一下接受,我还是支持使用国产PLC,我也对和利时公司比较欣赏,毕竟他们在国内产品中作的很不错!

网友A:
1。要寻址的数据寄存器,中间继电器都定义在M区(M区相当于计算机中可寻址的内存区,M区以字节寻址),M区的每个字节的每一个位(比如M区的第一个字节的第二个位%MX1.1)都可以看成一个中间继电器(理论上M区如果全都当成中间继电器的话,有6万多个),如果M区内的地址以字节,或者字,或者双字来定义,即为数据寄存器。比如,%MB2,即表示地址为2的一个字节,如果,%MW2表示地址为2的字,要注意,相同的地址不能重复定义。当然有些数据寄存器,中间继电器是不需要寻址的(HMI上不需要读或者写),对于这种变量只需要定义其数据类型即可,比如BOOL类型就是中间继电器,byte为字节,word为字,dword为双字,当然还有很多类型,10几个类型,手册上都有详细说明的。至于地址的编址方式,是标准的IEC61131方式,西门子的软件中有一个选项,可以选择IEC61131或是西门子方式,如果选择IEC61131,即跟我们的一样,地址前加上%,手册中有说明。
2。跟第一点类似,我们内存中可以任意定义BOOL类型的变量,只要BOOL类型的变量都可以当作中间继电器使用。
3。我们的所有指令都采取了封装的形式(可以看成一个指令或者是一个功能块),调用的时候只需要添加输入即可(类似函数的形参),不需要往指定的寄存器中写入相应的数值。
我相信,当您使用了我们的软件之后,会发现非常的方便。另外,我们和利时每个月都有免费的培训,您可以报名来参加,如果有不会的地方,欢迎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耐心的给你讲解,我们的手册有软件手册,指令与功能块手册,硬件手册,培训手册,如果您是新手,可以先看看培训手册,然后再看看软件手册,如果没有资料,可以打电话向我们免费索取手册。
谢谢你支持和利时的PLC。

楼主:
 TO 劈柴喂马周游世界:
    您可以发给我一份培训手册吗?我的邮箱是zhaotac@126.com
  多谢

网友B:
能否告诉我最近什么时间有讲座,可以发给我一些手册吗?gmx79@sina.com

网友C:
资料已经发到您的邮箱里了,和利时G3-PLC的免费培训班7月将在北京和利时大厦进行,有想参加的用户现在可以在网上报名,或者直接电话联系我们:010-82928372,刘小姐!谢谢大家的关注。

楼主:
谢谢 国产007  虽然刚接触和利时PLC,编程上不习惯,但是我会坚持学习的。我们中国人不能老用外国的产品,特别是日本人的东西不能用!支持国产品牌,我个人也认为和利时的产品还算不错,起码比韩国人的东西强多了!祝愿民族产业发展!

网友D:
希望索取一份培训手册, 谢谢! fwshjpg@126.com

楼主:
有没有更详细的和利时的编程资料  我手中的东西不管用,看了以后还是不太明白,最好是各个指令的编程示例!

网友E:
谁有,我也一份:leocox2003@yahoo.com.cn

网友F:
深有同感,感到和利时的指令介绍太粗,看不懂。用其他PLC能做的用和利时就不会编了,希望和利时能把指令的应用进行讲解。要不你的PLC再好人家也不会用啊!

网友G:
我前两天在和利时的网站上下载了一个powepro  g3编程软件,却发现不能用,不能进行配置,这个软件是不是一个演示类的啊,也不知道是我用的不对?我想请教一下   国产007??

网友C:
大家好,实在不好意思,上周一直忙在FA/PA的展会上,都没时间上网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FA/PA?
现在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软件和手册中的问题:
1、我们的软件是符合IEC61131-3标准的软件,有一些指令和功能库是我们为方便用户使用和操作,特意放在功能库里的,大家使用的时候直接调用,然后填写相关的地址和参数就可以了,可以缩短大家的编程的时间。关于功能库的详细介绍,我们出了一本“指令和功能块手册”,我现在发给大家,没有留邮箱的同志想要的话请留言。
2、我们网站上的不是演示软件,是完整版的,关于不能配置的问题,请您在“开始→程序→HollySys PowerPro→安装目标”里,进行目标的安装,这样才能看到所有的模块配置,具体的怎么操作您可以看手册。在使用新软件的时候,请大家尽量看一下使用手册,不要全凭您的经验:)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及时和我联系,我们的服务热线:010-82928372

网友G:
安装目标已经做了啊
而且你们网站上的软件要比网站上手册中介绍的软件版本低
再次请教一下   国产007

网友C:
TO 游-子
软件的版本和手册的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请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热线:010-82928372

网友G:
先谢过    国产007

网友H:
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liuyaoye2005@yahoo.com.cn

网友C:
to dfbb
发给您了,请查收:)

网友I(2007-12-27):
希望索取份培训手册, 谢谢!605524018@qq.com

网友J:
请问和利时G3PLC的通讯口支持中断吗?比如像西门子的就有通讯中断,还有一些相关标志位

网友K:
TO网电:
和利时这款小PLC现在不支持通讯口的中断。如有相关技术问题可咨询010-58981171(PLC技术支持电话)

网友J:
 谢谢!
还有

g3 485自由口发送完成标志位就是COMM2_SEND功能块的那个Q变量输出吗?接收完成就是COMM2_RECEIVE的那个Q吗?触发接收或发送用上升沿可已吗?有无端口空闲标志位等通讯口状态位呢?有超时寄存器吗?谢谢!

网友K:
TO网电:
485上面你说的那个COMM2_SEND功能块的那个Q变量输出为"1"时表示发送已完成,为"0"时表示发送为完成,详情请参见和利时PLC"指令和功能块手册"

网友J:
TO 王-h2o
谢谢你的回复!
这个位和扫描周期有关吗?像台达的通讯完成中断一样吗?

网友L:
来一份手册学学y8z8w8@126.com

网友J(2008-02-03):
TO 王-h2o

3108的485自由口通讯: plc做主站发送一笔数据完成后,如果对方没有返回数据,接收超时后如何复位接收,比如通讯头拔掉再插上如何恢复通讯,好象重新上电才能建立通讯。超时后用程序可发,但无法接收任何数据,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M:
有点复杂

网友N:
和利时的PLC编程软件功能比较强大,但是使用比较烦琐,特别对刚开始学习PLC的,和利时的PLC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网友K:
TO 网电
不好意思好久没上来了,你说的串口通讯问题,在中断后恢复通讯了,仍需要再主站中发出询问贞,如果是自由口通讯,从站同样通过编程来建立返回贞进行回复。不许热插拔串口或断电。

网友J:
谢谢 王-h2o
我说的是自由通讯,PLC做主站,比如和变频器通讯,我向变频器发一贞02 06 04 04 7C 20 20 58 ,正常返回02 06 04 04 7C 00 00 78 ,在正常时PLC发完就能接收到返回的数据,有时偶尔通讯线路接触不好,PLC发出数据后对方无反回或返回数据不全,这时PLC的接收就不能工作了,就是我再重发一贞以上数据,这时对方能收到并执行,可是反回的数据PLC还是不能接收,实际应用中PLC和变频器同时上电变频器返回的数据将收不到,可能变频的初始化时间有些长,PLC发出的数据无回应,再重发数据变频可收到并返回数据但PLC却无法正确的接收。我想接收应该有个超时复位,在多少时间内无数据返回或返回数据不正确就应作废这次接收然后再重新开始接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怎样做,是在程序用指令设置呢还是怎么办,还是有什么标志位之类的要设置。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如果可以的话能否给我发个简单的例子,syqlq@163.com

网友O:
希望索取一份培训手册, 谢谢! XUYQ71@163.com

网友P:
软件弄得比较麻烦.

网友Q:
希望索取份培训手册 如果能发过来 非常感谢 地址552920952@qq.com

网友R:
针对大家对和利时PLC所遇到的困难,的确小公司做的东西上手就是比较困难,其实大家不妨试试THINGET的PLC,它与三菱的PLC有很大的相似点,地址划分明确,又采用国际标准的RS485通讯接口,还有上手又容易。
 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的
 http;//www.xinje.com

网友K:
要掌握:xuyq71: qw22221:
几位的资料已经发送,详细的可参见本网站http://customer.gongkong.com/customer/hollysys/

网友J:
改了一下程序,好像可以了,可能我发送和接收时序有问题,主要是串口的初始化问题,用的是485,还要好好学习一下,一些问题还晕,没办法,俺的水平和知识太差了,简直是一塌糊涂。和利时的软件爽啊!谢谢h2o-王!

网友S(2008-06-25):
输入点I0.0在软件中的地址:

1、在程序中直接写%IX0.0

2、在资源——全局变量里面输入,先起一个名称,假如你的I0.0点接的是一个接近开关,那么你可以写成jiejin at %ix0.0:bool;(*接近开关*),在程序里面只要写jiejin,就是调用I0.0了,输出点的方法类似。

3、三菱的T1 K10在和利时里面要分成两部分写,先调用定时器功能块,定义一下,在左下角可以输入时间参数,右边的Q就是它的输出,当输出作为BOOL量使用的时候,要写成T1.Q,如果时间参数由触摸屏输入,由于定时器只能读取TIME型的参数,而触摸屏输入的是WORD型的,需要用一个使能运算符WORD_TO_TIME转换一下!

网友T(2009-03-26):
能给我一份和利时PLC编程手册吗  邮箱是zhang221618@sina.com      谢谢了

网友T:
我很想学习编程可总是搞不懂编程里面的语句    还有里面的计数器的算法。  能给个简单的编程方法吗

网友U(2009-06-09):
为什么不能支持中文呢

如果是ST语言的话  全是字母 看着好不顺

一个变量还得看半天才明白是哪个

网友V:
请给我发一份“指令和功能块手册”谢谢

qcf169@163.com

网友W(2009-07-30):
最近在学习和利时软件编程,请您发份“指令和功能块手册”给我,谢谢!liuxinhui_2006@163.com

网友X(2010-09-19):
刚开始接触和利时PLC,请给我发一份培训手册,我先看一下

网友X:
你好我的邮箱是MXJ811008@YEAH.NET

网友X:
你好,007

设置从站地址表达式里面的地址如何填写

网友Y:
你好,请问如何判断上电后首次扫描?

网友Z(2011-02-26):
希望索取份培训手册 如果能发过来 非常感谢 gmh0890@126.com

网友AA(2012-05-02):
 我用ST语言写了一个程序,怎么封装成LD?

网友AB(2012-09-11):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培训手册,初学者。看了软件手册没怎么看明白。我的邮箱是zhaguocai@126.com,谢谢!

网友AC(2012-11-04):
希望发我一份“指令和功能块手册”,现在自己还在学校上学,正在上学自学和利时不是很懂,我的邮箱是1079372273@qq.com

网友AD(2013-12-05):
我们公司收购了一个新厂,中控用的是和利时LK大型PLC,和HT600人机界面。我现在想好好学下,可是帮助全是英语看都看不懂。网上也没有什么具体资料,能发一份你们系统的培训资料给我吗。junmingliu@163.com

网友AE(2014-01-05):
引用 网友C:
资料已经发到您的邮箱里了,和利时G3-PLC的免费培训...

我也在用和利时的plc,感接触不好上手啊,能发份培训资料我吗?谢谢!!

网友AF(2015-07-09):
我是初学编程,和利时软件的上电复位,以及定时器复位怎么用,有没有什么资料发给我点,随软件的手册太专业了,看不懂,谢谢,我邮箱243044281@qq.com

网友AG(2015-12-17):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培训手册,初学者。看了软件手册没怎么看明白91714279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