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西门子MMECO变频器漏电流大

楼主(2006-06-23):
西门子MMECO变频器(90KW)漏电流大直流电串负载灯泡漏电流为180毫安左右,是在按运行键的前提下,不只有无关系请指教!!!!!

网友A:
你把风扇什么的都接上去了吗

网友A:
这样应该属于正常范围内的,灯泡亮吗?

网友B:
这是正常的,应为变频器本身也要用电

网友C:
这是正常的,30KW的都一样

网友D:
西门子ECO的机器就那样,是开关电源的噪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