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PLC通讯口坏了吗?

楼主(2006-06-23):
PLC与变频器不通讯了。我监控了PLC内部的程序,执行正确。且PLC的输入信号灯也按照程序输入点的闭合,断开亮灭。但变频器确没有反应,起动不了。我们用万用表测量了这台PLC与变频器通讯的485口,万用表的数值不变化,但用万用表测量另一台好用的PLC的通讯口时通讯口的数值是变化的,我想问一下是不是PLC的通讯口坏了,怎么更换呀?
谢谢答复!

网友A:
你好,请把另一台的PLC程序输入将其覆盖后重新运行;还有请您讲的详细一些,你测量的什么地方?断开了吗?

楼主:
我试过将更一台的程序传入这台有问题的,不过还是不好用,我们测量的是PLC与变频器通讯的+ -两个口。

楼主:
我们的电工师傅已经将通讯口内的焊点重新焊了一下现在可以通讯了,不过不知道能用多久,看看再说吧,有问题时再请大家帮忙。

网友B:
通讯口应该没有坏,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通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