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开关电源并联为一个系统供电问题

楼主(2006-06-23):
两个24VDC开关电源分别为一个系统的DeviceNet总线和I/O供电,但是由于总线I/O模块上接线上的错误,导致两个电源并联在一起,该系统运行将近一年,目前没有什么问题,
不知长期运行会有什么影响?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进仅仅作为开关电源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有些开关电源是不具备并联使用功能的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象你描述的这种情况既然已经正常使用了近一年 应该是可以并联使用的 没有问题的啦

网友C:
为确保安全可靠,建议你在每个开关电源是输出加一个0.2欧姆以下/3W以上的电阻。以便尽可能的使每个开关电源输出的电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