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地的接法

楼主(2006-06-23):
我现在做一台整机,在接地方面还是有很多不清楚.我的PCB板上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最终我是把他们接在一起的.然后接到我的开关电源的COM端.我想,我能不能把这个COM端再接到设备的外壳地呢?因为开关电源上的COM和外壳并不连接的.我想问大家这样接法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最好是把COM端、模拟地、数字地分开接在“地”的一个点上。即:一点接地(别小看一段线的电阻)。

楼主:
你说的这个"地"应该不是外壳地吧

网友B:
模拟地和数字地不要先合并,要单独接到开关电源的COM端,设备外壳如果不能通过外壳和开关电源的COM端相联的话,也要单独用线联到开关电源的COM端。

网友C:
分开接地,最常见的接地方法

楼主:
可是有人说外壳地需要和电源地接在一起,有的说不要连在一起,我现在都不知道谁对谁错了啊

网友B:
接地掌握两要素:一点接地和分开接地!接地不能想在哪接就接,有些要会合在同一处统一下地,有的地线不能会合在一起,但归根结底是联在一起的,即存在母地线的问题,目的是防止产生干扰。不知明白不?

网友D:
接在一起和不接在一起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接在一起和不接在一起的目的都是为了减小干扰,接地不合适,信号里面会混入干扰信号,导致真正的信号无法正常工作。需要接在一起的地方是为了尽快入地,防止回流,避免串扰,不接在一起的地方,比如信号等级,强弱区别大的,就要分开,还是为了减小干扰。

网友E:
分开好些吧

网友C:
最终要汇到一起的  呵呵 地母线 啊

网友F:
接地按方法分共同接地和共用接地,按工作原理分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你的那个COM端不能接设备外壳,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工作接地,机壳是保护接地,工作地可以接电源COM。我认为你的方法很正确啊。

网友B:
接地的问题看来确实值得探讨的。接地有两个方面的概念,一是我们一般知道的涉及人身安全方面考虑的接地,另外一个是对于低压电子(弱电)设备,包括高频低频等电路,重点考虑抗干扰的问题,其接地点是值得考虑的,不是只要电线联通就行的。

网友G:
不可以,不能把模拟地和外壳地接一起,因为外壳地始终要接大地,而模拟不能接大地

网友H(2006-07-30):
看到很多德国的设备是将实际的地线与机器外壳、直流电源的负极(COM端)连在一起,而国内的设备却不这样做,不知是否与各国电源的品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