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界面内容的打印

楼主(2006-06-23):
请教各位,有谁做过将界面的内容用小型针打打印出来,如何做请指点一下!谢谢!
7551GUO@163.COM

网友A:
什么界面?是计算机显示器显示的画面么?

网友B:
实时打印?不会呀
只会后期编辑,用截图软件截取,再打印!

楼主:
    我说的是台达的人机界面(触摸屏)平时于台达的PLC联机,做的一个历史信息记录需要打印,不必实时打印!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C:
DOP不能直接连接微打,如果要连微打,要在宏旨令里面写程序去驱动微打。你要打印历史数据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楼主:
致PLC产品处:
   请教如何利用宏指令驱动微打呢?谢谢
请和我QQ联系:184795790
 或E-mail:7551GU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