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TC控制

楼主(2006-06-23):
        想请教一下各位打下、,ABB的DTC控制能同时进行速度和转矩给定,同时速度能同时进行闭环调节对吧,如果ABB的变频器有这个功能,我认为它的性能由于西门子的变频器。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有道理。
       关于DTC的原理我看了一份资料才发表此言论的

网友A(2007-01-23):
DTC控制理论是以电机转矩为控制对象,对其进行直接的控制。而对电机转速的控制也是以控制转矩来实现的,因此,采用DTC技术可对转矩和转速分别进行控制。

网友B:
对,是这么个意思
ABB的专利技术

网友C:
电机的控制目标一般都只有一个,要么给定电机转速,要么给定转矩,通常速度是外环,转矩是内环。同时给定转速和转矩就不知道要控制什么了。

网友B:
就是DTC---直接转矩控制呀

网友D:
幼儿园大班的同学们!等上了小学再讨论这个问题吧,否则就贻笑大方了!

网友E(2009-03-31):
国产变频器也可以做到啊,不只是ABB可以

网友F(2009-05-14):
转矩和速度不能同时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