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解一道计算题

楼主(2006-06-23):
请教:一个电动机为三角形接法,线电压为380v,各相电感电抗为3欧姆,电阻为4欧姆,求此电动机的功率?

网友A:
感抗为3欧姆????

网友B:
380*380/5

网友C:
应该为13.5KW,对吗?

网友D:
根拒 P=1.732*UIcos&可知,P=1.732*380*380/5*0.8=40kw.个人计算,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