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楼主(2006-06-24):
我想用台达触摸屏连接西门子S7--200,请问个位高手,触摸屏中的哪个功能可与台达文本中的系统换页功能具有同样作用呢?
请指教!

网友A:
可以使用“宏指令“,或者“警报设定“

网友B:
系统控制区的第一个word。

网友C:
点击编程器的选项-设定模组参数-设定控制区的第一个寄存器数据,送入几就跳到第几页画面

楼主:
好的,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