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有关几个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6-06-24):
我是个新手,请问大侠们几个问题:
一、供电所给某个区域供电是以单相形式还是以三相形式,如需断电供电所是以断三相方式,还是以断单相方式。
二、某一区域,只有两相电正常么?供电所会允许这种现象存在几个小时么?

网友A:
一.供电所供电是三相形式,断电也是三相同时断(高压)。
二.高压只有两相电不正常。不知你说的是高压还是低压?

楼主:
电压是三相380V

网友B:
按实际衡量,用电户用电性质不一样,供电要求不一样.一般是三相同时供断电的.

网友C:
一般是三相供电,如果出现两相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