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能够实现out和set/rst的冲突

楼主(2006-06-24):
三菱的控制器中的SET和RST指令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是保持输出的,如何能够实现OUT和SET和RST指令运行过程中的冲突。程序中的手动运行中用到OUT。自动流程中用的是SET和RST

网友A(2009-08-23):
可用使用子程序,或者使用步进图就可以避免双线圈问题。可以把自动流程放在一个状态步里面实现,手动流程又放在一个状态步里面实现。或者自动放在主程序,手动话在子程序。

网友B:
自动停车或进入手动的上升沿执行相应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