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关于研华PCL-818HG

楼主(2006-06-24):
我使用一张pcl-818HG的卡,当我运行范例程序中的AD_INT程序时,总是出现“system resource insufficent ”的错误,和中断读取数据有关的程序都出现这个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這張板卡應該是 ISA Bus 的, 而 ISA Bus 的中斷是不能與其它設備共享的. 請先檢查看看系統中的中斷分備與設定.

网友B:
中断号设定有错,更改中断号.是深圳的朋友吗?

楼主:
呵呵
我是长沙的,我已经从0-7这几个中断号都试了,不行。查看系统的设备管理器上面的中断号感觉都有问题,有一百多的,都不知道怎么办? 楼上的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改?

网友A(2006-07-25):
找找 BIOS 里面的设定, 应该可以让您保留少数 IRQ 给 ISA bus 使用.

网友C: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您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A:
進 BIOS 去設定.

网友D(2006-09-13):
一般用ISA的在BIOS里面把中断直接设成ISA专用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