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激情如火:关于ET200M中模拟量的故障 急 急 急

楼主(2006-06-24):
激情如火你好: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的是S7-400H+ET200M,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模拟量模块上的每一个通道的PIW和IW值都是一个错误的值7FFF(不管这个模块通道是禁止的还是激活的,不管这个模块通道上接没接外部信号线),能否赐教为何?

网友A:
请检查信号线是否正确连接。另外可以通过在线硬件诊断一下,看看是否有错误信息。

网友B:
通信好吗?

楼主:
激情如火你好:
是这样的,其中有一块AI是备用卡,没有信号,在硬件配置中八通道全部被禁止,在线监控时同样是一个错误的值"7FFF".
配置信号的卡件面版上的SF指示灯亮,通道全部被禁止的卡件面版上的SF指示灯不亮,所有的AI卡在线诊断提示都为"参数匹配错误".

楼主:
激情如火你好:
接线是这样的:
信号线的"+"接在"2,4,6,8,12,14,16,18"
信号线的"-"接在"3,5,7,9,13,15,17,19"
24V+接在"1"
24V+接在"20"
短接"10,11,20"到接地螺钉.

网友C:
由以上问题基本可以确定是量程卡位置错误。

楼主:
请问:量程卡具体怎样设置."D"位方向指向底板,还是指向外部?
(两线制变送器)
另外,请问这种AI卡(6ES7331-7KF02-0AB0)(接两线制变送器)的外部信号需要串接24V电源吗?

网友A:
AI卡(6ES7331-7KF02-0AB0)(接两线制变送器)的外部信号不需要串接外部24V电源.

网友D:
D位方向与输入信号有关:mA,V;

网友E:
选择好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也就是选择好跳线模块的“A、B、C、D”,相对应的字母要方向指向底板。
接线方式你最好查一下它的有关资料再接线。

网友F:
如果外部变送器为2线电流,即4-20ma信号,应该选择“D”位,拆下模块在侧面画有箭头,分别把8个通道分为4组来设置量程,箭头所指既是量块位置;
同时,在硬件配置里也需要进行设置,应该与实际量块选择一致;
无论两线、四线电流都不需要外接电源,量块调整内部实现

网友G:
在硬件组态里把2线制改为4线制的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量程卡方向设置错误,量程卡的“D”指向箭头位置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各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I卡(6ES7331-7KF02-0AB0)接外供电的信号(是电流变送器),我将软件配置为4线制.
量程卡设置为"C"
信号线的"+"接在"2"
信号线的"-"接在"3"
24V+接在"1"
24V-接在"20"
短接"10,11,20"到接地螺钉.
[b]问题是信号线接上时显示"7FFF",信号线拆除时显示"8000",而测量实际的电流变送器送来的信号是"电流:11MA,电压:15VDC"

网友H:
楼上的,你的电流变送器是四线制还是两线制,如果输出的只是电流信号,怎么可能有15V的电压呢,接线方式错误

网友I:
请问各位:如何 进行在线硬件诊断???
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J:
hare ware在线就行了
或看module information

网友E(2006-07-28):
既然是两线制变送器干吗改成四线制接法?

网友K: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好象是由于存在共模电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