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自动化浅见

楼主(2006-06-24):
矿山自动化涉及到的方面也很多,作为行业自动化的专业人员,关心较多的更是机电自动化、生产自动化话题。
矿山自动化包括很多的子系统,比如采矿方面:生产自动化、运输自动化、配电自动化,这之间有很多的独立单元也存在对自动化方面的需求,比如提升系统、空压机系统、排水系统、配电系统。在选矿方面有破碎自动控制系统、磨矿自动控制系统、选矿自动控制系统、除泥自动控制系统等。目前有很多的单元产品已经应用到采矿的生产一线,比如变频器的应用、计量仪表应用等。但目前在实际的应用中,自动化单元产品应用较多,远没有形成各自的独立系统,更谈不上综合系统的应用,总的看,自动化控制系统在矿山上的应用目前和矿山的实际发展还不是很和谐。
目前在各类矿山上独立运行的系统以视频监控系统为多,这样的系统为生产调度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资料,但对生产的调度仅仅起到辅助作用,为生产调度提供的信息还远远不够。

对于每个子系统,根据在矿山的经历日后一一谈谈感受,同时也希望各位同仁给予补充和指导。

工业以太网的发展为整个矿山自动化系统的集成提供了很好懂得传输链路,不管是有线媒质,还是无线的形式,都能很好的把各个子系统一网联结。

楼主:
一、空压机控制系统

概述
随着矿山现代化的发展,对设备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建设现代化矿山已成为生产建设的核心。矿山设备不断更新,不断进步,可靠性、易操作性、可监视性、易维护性等已是最基本的要求了。用继电器搭成的控制电路具有可靠性差、不易维护、不易监视,已不能适应当前的要求。现在迫切需要可靠性高、易维护、易操作、可监视并且价格不高这样的控制器来代替继电器搭成的电路。
随着电子技术、软件技术、控制技术飞速发展,监测和控制设备(特别是

可编程控制器)发展迅猛,性能好,价格较为合理,与继电器搭的逻辑控

制电路比具有非常大可扩性。许多矿山设备已选用了PLC来代替比较重要的

设备控制,能够有效的满足矿山设备投入的经济性和安全性的要求。

空气压缩机是矿山一线生产重要的设备之一,由它生产压缩空气,用以带

动凿岩机、风动装岩机等设备及其他风动工具。空压机能否正常运行直接

影响着生产一线的产量和效益问题
空压机安全生产的要素主要有空压机的超温、超压、断水、断油等因素,

还包括使用的电源参数,比如三相电流、电压、有功功率、功率因数、电

机的运行状态等。
对矿山空压机的检测和控制可以选择RTU,也可以用PLC。两者之间最大的

区别在于PID调节方面。

采用可编程控制器(PLC)作为核心控制器,通过检测仪器为PLC提供控制

中所需要的信号参数对空压机进行自动巡回检测控制。进行监控的主要参

数有空压机高低压缸温度、润滑油温度、电动机温度、风包温度、出水温

度;高低压缸压力、风包压力、润滑油压力;高/低压、中/后冷却水断水

检测等参数。
控制功能和控制原理
  1、保护控制功能
  ⑴、 电机电流和电压的检测及超限报警。
  ⑵、 一二级缸、油压、风包压力检测及超限报警。
  ⑶、 一二级排气温度、油温、电机温度检测及超限报警。
  ⑷、 电机的启听。
  ⑸、 电机的状态。
    等
    2、保护控制原理
在启动主机之前先将水源电磁阀和放空电磁阀都打开,在冷却水压和流量

达到规定值条件下,可以进行空压机的空载起动,然后延时自动关闭放空

电磁阀,空压机进行正常运行。启动时允许低油压启动,设置一定时间后

对油压进行监控。在停机时,按复位按钮放空电磁阀打开,经30秒延时后

切断主电源。实现空压机的停机,同时关闭水源电磁阀和放空电磁阀。在

保户状态时,以上监控参数有一个在设定范围内发生故障,产生报警信号

,同时打开放空电磁阀,压缩机减载运行,延时30秒故障不消除自动机停

机。

    3、护控制原理
在启动主机之前先将水源电磁阀和放空电磁阀都打开,在冷却水压和流量

达到规定值条件下,可以进行空压机的空载起动,然后延时自动关闭放空

电磁阀,空压机进行正常运行。启动时允许低油压启动,设置一定时间后

对油压进行监控。在停机时,按复位按钮放空电磁阀打开,经30秒延时后

切断主电源。实现空压机的停机,同时关闭水源电磁阀和放空电磁阀。在

保户状态时,以上监控参数有一个在设定范围内发生故障,产生报警信号

,同时打开放空电磁阀,压缩机减载运行,延时30秒故障不消除自动机停

机。

监测及控制
RTU或PLC在现场通过对传感器的模拟输入、状态信号进行采集和运算,然

后根据实际的需求对控制设备进行调控。

系统组网
调度中心站可以采用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和空压机房的监控设备进行握手,

从而实现远程的监控,进而形成一个子系统

楼主:
希望大家交流、提建议和意见。

网友A:
jiuxinf你好:很认同"(在各类矿山上独立运行的系统以视频监控系统为多,这样的系统为生产调度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资料,但对生产的调度仅仅起到辅助作用,为生产调度提供的信息还远远不够。)
的观点.而且(工业以太网的发展为整个矿山自动化系统的集成提供传输链路,不管是有线媒质,还是无线的形式,都能很好的把各个子系统一网联结)。的想法很好,在目前现场总线的情况也可以解决.
如需要具体集中控制方案可以共同探讨.

楼主:
是的,现场总线方式也是很好。

楼主(2006-08-09):
矿山机电自动化只所以落后,和矿山上技术人员的观念和组成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矿山大多技术人员是地质、采矿、选矿的技术人员,机电方面的人员在有的地方都不算一线生产人员,在加上主观领导的不重视,所以矿山自动化化脚步相对其他的行业发展比较慢。

但现在很好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矿山重视了这个问题。

楼主:
转::

基于Wincc的选矿过程监控系统

1 工艺概述
某铁矿年选矿能力400万吨,矿石采用露天开采、平峒溜井皮带运输,然后经过三段破碎、三段磨矿、五段磁选,最后其精矿采用管道长距离输送至市内后续处理厂。其主工艺生产线自动控制采用了SIMATIC S5和TELEPERM M集散控制系统。
2 系统硬件配置如图

1号S5-100U控制1号破碎硐室的工艺设备,2号S5-100U控制2#破碎硐室的工艺设备,3号S5-100U控制3km的1#胶带机及其辅助设备,S5-115U控制长1.8km的2#胶带机及其辅助设备,并作为L1低速网的主站;1号S5-155U控制中细碎、干式磁选、中间储矿、筛分设备;2号S5-155U控制三个系列的三段磨矿和五段磁选设备。AS235K负责全部模拟量参数的测控,除中央单元外,还有3个ES100K扩展系统,全部配置为模拟量输入输出模件及双闭环调节模件,仅有少量开关量模件。监控计算机分别安装于主控室和调度室中,实现操作显示和调度管理。
上位机选用Wincc作为监控软件平台,在其基础上进行了画面设计、通讯组态、报警设置等一系列应用开发,使得整个选矿过程集中显示于操作及管理者面前,极大地提高了监控手段和调度效率,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
3 系统主要功能
3.1设备启停操作
操作全部采用鼠标或键盘方式进行,设备启停由计算机实现集中操作,起动之前首先经过料流选择和设备选择,然后进行集中检查,未发现问题该设备呈允许启动状态指示?穴黄色?雪,按集中启动,系统向生产岗位发3秒间隔的预告铃信号,60秒后发起动脉冲,预告信号变成连续信号,直到所选设备均已起动完毕。设备停止设计有顺停和急停功能。
3.2显示与报警提示
全部设备的运行状态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运行状态或停止状态,生产过程的测控参数同时显示于相应位置,设计有多幅画面来表示不同的生产工序,用鼠标来切换显示流程中的总貌与细节。发生设备事故或系统事故时,自动弹出报警显示框,自动形成报警记录以供事后追忆与分析,同时利用多媒体电脑的发声功能,用声音提醒操作者报警现象以便及时处理。
3.3工艺参数的测控
主要指模拟量的检测和闭环控制,通过对AS235K进行回路组态、用户块设计等,将程序下装于AS235K中央控制单元中,再通过AS235K与S5的通讯实现在上位机中对测控参数的读写。各回路的设定值及其它控制参数可通过上位机进行设定与修改。
3.4参数历史记录
设计有瞬时记录和历史记录曲线,对重要的工艺参数进行数据保存,以便生产调试和事故分析,查询。
3.5系统安全管理
为防止非法用户使用操作计算机,给每个用户设计有相应的级别和口令,保证了整个监控系统的安全。
4 系统特点
4.1系统人机界面选用Wincc软件进行设计开发,界面友好,画面形象直观,操作方便灵活。
4.2报警利用计算机发声提示,操作者能及时通知相关人员,以减少或避免事故的发生和扩大,并形成记录以供查阅。
4.3生产运行中的主要工艺参数在硬盘中均有记录,一段和二段球磨分级的测控参数可随时在计算机中查询,以便分析归档。
4.4系统对选矿过程中的矿、水、球均进行了自动控制,稳定了工艺流程,改善了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处理能力,为进一步进行优化控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5矿浆池液位和旋流器给矿浓度的自动控制,保证了渣浆泵的稳定运行,大大减少了岗位的劳动强度,极大改善和提高了二段产品的质量。
4.6系统开停车过程中设计有完善的提示,具备了一定的自诊断能力,在事故时能及时分析故障,以减少不同岗位之间的相互推卸责任现象,为明晰责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管理工具。
4.7给矿机的控制实现了自动切换,系统可根据当前矿仓的料位来自动启停给矿机,极大避免或减少了缺矿现象,为稳定球磨机的处理能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4.8系统可根据当前磨机的负荷状况及返砂量的大小来自动调整当前的处理量,实现在保证磨矿效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挖掘球磨机的生产潜力,提高球磨机的处理能力。
4.9系统可扩展性好,正在增建的另外工艺流程也可纳入本系统中,另再选配相应软硬件资源可实现同矿部总调度室计算机联网。
5 结束语
的功能就可实现,非常方便。另外各控件的属性种类繁多,大多数属性都可更改,使得用户界面能做得更精细。目前,本监控系统已深得用户的认可与满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非常显著,它主要体现在:
1稳定和改善了产品质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目前各主要生产技术指标均位居国内同类企业前列;
2计算机集中启停设备大大减少了设备空载时间,降低设备能耗,延长了设备寿命;
3设备故障提示与诊断,有效保护设备,减少停车待机时间,保证了设备的可开动率,为实现设备的高作业率运行创造了条件;
4生产过程实现自动控制,参数自动调整,岗位人员劳动强度降低;
5减少了岗位操作人员,甚至撤消或合并了原设计配置的如高位水池、仪表记录、漏矿车操作等岗位;
6用现代化的电子技术开始装备传统的矿山企业,提升了企业形象。
该自控系统的成功应用极大地改变了目前国内矿山选矿过程生产组织与管理的落后形象,为其它矿山企业进行自动化技术改造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本系统今后在中文报表、数据库存取及同MIS系统互连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开发,使得系统真正向管控一体化的目标迈进。

楼主:
Ethernet的网络体系结构

     Ethernet是Xerox、Digital Equipment和Intel三家公司开发的局域网组网规范,并于80
   年代初首次出版,称为DIX1.0。1982年修改后的版本为DIX2.0。 这三家公司将此规范提交给
   IEEE(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802委员会,经过IEEE成员的修改并通过,变成了IEEE的正式标准,
   并编号为IEEE802.3。Ethernet和IEEE802.3虽然有很多规定不同,但术语Ethernet通常认为与
   802.3是兼容的。IEEE将802.3标准提交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JTC1),再次
   经过修订变成了国际标准ISO8802.3。
IEEE802.3在制定时突出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将系统进行逻辑划分,并研究如何将连接在一起。
   我们知道,ISO组织将网络按其功能划分为7个功能层,每层都完成一特定功能。图1所示为OSI参

物理层是OSI的第一层,它虽然处于最底层,却是整个开放系统的基础。物理层为设备之间
   的数据通信提供传输媒体及互连设备,为数据传输提供可靠的环境。
   a.媒体和互连设备
    物理层的媒体包括架空明线、平衡电缆、光纤、无线信道等。通信用的互连设备指DTE和DCE
   间的互连设备。DTE既数据终端设备,又称物理设备,如计算机、终端等都包括在内。而DCE则
   是数据通信设备或电路连接设备,如调制解调器等。数据传输通常是经过DTE──DCE,再经过
   DCE──DTE的路径。互连设备指将DTE、DCE连接起来的装置,如各种插头、插座。
    LAN中的各种粗、细同轴电缆、T型接、插头,接收器,发送器,中继器等都属物理层的媒体
   和连接器。
   b.物理层的主要功能
     ⑴为数据端设备提供传送数据的通路,数据通路可以是一个物理媒体,也可以是多个物理媒
   体连接而成.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包括激活物理连接,传送数据,终止物理连接.所谓激活,就是
   不管有多少物理媒体参与,都要在通信的两个数据终端设备间连接起来,形成一条通路.
     ⑵ 传输数据.物理层要形成适合数据传输需要的实体,为数据传送服务.一是要保证数据能
   在其上正确通过,二是要提供足够的带宽(带宽是指每秒钟内能通过的比特(BIT)数),以减少信
   道上的拥塞.传输数据的方式能满足点到点,一点到多点,串行或并行,半双工或全双工,同步或
   异步传输的需要.
     ⑶ 完成物理层的一些管理工作.

   c.物理层的一些重要标准
     物理层的一些标准和协议早在OSI/TC97/C16 分技术委员会成立之前就已制定并在应用了,
   OSI也制定了一些标准并采用了一些已有的成果.下面将一些重要的标准列出,以便读者查阅.
     ISO2110:称为"数据通信----25芯DTE/DCE接口连接器和插针分配".它与EIA(美国电子工业

协会)的"RS-232-C"基本兼容.
     ISO2593:称为"数据通信----34芯DTE/DCE----接口连接器和插针分配".
     ISO4092:称为"数据通信----37芯DTE/DEC----接口连接器和插针分配".与EIARS-449兼容.
     CCITT V.24:称为"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电路终接设备之间的接口电路定义表".其功
          能与EIARS-232-C及RS-449兼容于100序列线上.
   [链路层]:
     数据链路可以粗略地理解为数据通道。物理层要为终端设备间的数据通信提供传输媒体及其
   连接.媒体是长期的,连接是有生存期的.在连接生存期内,收发两端可以进行不等的一次或多次数
   据通信.每次通信都要经过建立通信联络和拆除通信联络两过程.这种建立起来的数据收发关系就
   叫作数据链路.而在物理媒体上传输的数据难免受到各种不可靠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差错,为了弥补
   物理层上的不足,为上层提供无差错的数据传输,就要能对数据进行检错和纠错.数据链路的建立,
   拆除,对数据的检错,纠错是数据链路层的基本任务.

     ⑴链路层的主要功能
     链路层是为网络层提供数据传送服务的,这种服务要依靠本层具备的功能来实现。链路层应
   具备如下功能:
      ① 链路连接的建立,拆除,分离.
      ② 帧定界和帧同步.链路层的数据传输单元是帧,协议不同,帧的长短和界面也有差别,但
        无论如何必须对帧进行定界.
      ③ 顺序控制,指对帧的收发顺序的控制.
      ④ 差错检测和恢复。还有链路标识,流量控制等等.差错检测多用方阵码校验和循环码校
        验来检测信道上数据的误码,而帧丢失等用序号检测.各种错误的恢复则常靠反馈重发
        技术来完成.
     ⑵数据链路层的主要协议
     数据链路层协议是为发对等实体间保持一致而制定的,也为了顺利完成对网络层的服务。主
   要协议如下:
      a. ISO1745--1975:"数据通信系统的基本型控制规程".这是一种面向字符的标准,利用10
        个控制字符完成链路的建立,拆除及数据交换.对帧的收发情况及差错恢复也是靠这些
        字符来完成.ISO1155, ISO1177, ISO2626, ISO2629等标准的配合使用可形成多种链路
        控制和数据传输方式.
b. ISO3309--1984:称为"HDLC 帧结构".ISO4335--1984:称为"HDLC 规程要素 ".
        ISO7809--1984:称为"HDLC 规程类型汇编".这3个标准都是为面向比特的数据传输控制
        而制定的.有人习惯上把这3个标准组合称为高级链路控制规程.
      c. ISO7776:称为"DTE数据链路层规程".与CCITT X.25LAB"平衡型链路访问规程"相兼容.
     ⑶链路层产品
     独立的链路产品中最常见的当属网卡,网桥也是链路产品。MODEM的某些功能有人认为属于链
   路层,对些还有争议.

     数据链路层将本质上不可靠的传输媒体变成可靠的传输通路提供给网络层。在IEEE802.3情况
   下,数据链路层分成了两个子层,一个是逻辑链路控制,另一个是媒体访问控制。
     图2所示为IEEE802.3LAN体系结构。

AUI=连接单元接口       PMA=物理媒体连接
   MAU=媒体连接单元       PLS=物理信令
   MDI=媒体相关接口

网络层的产生也是网络发展的结果.在联机系统和线路交换的环境中,网络层的功能没有太
   大意义.当数据终端增多时.它们之间有中继设备相连.此时会出现一台终端要求不只是与唯一的
   一台而是能和多台终端通信的情况,这就是产生了把任意两台数据终端设备的数据链接起来的问
   题,也就是路由或者叫寻径.另外,当一条物理信道建立之后,被一对用户使用,往往有许多空闲时
   间被浪费掉.人们自然会希望让多对用户共用一条链路,为解决这一问题就出现了逻辑信道技术
和虚拟电路技术.
     ⑴网络层主要功能
     网络层为建立网络连接和为上层提供服务,应具备以下主要功能.
      ① 路由选择和中继.
      ② 激活,终止网络连接.
      ③ 在一条数据链路上复用多条网络连接,多采取分时复用技术.
      ④ 差错检测与恢复.
      ⑤ 排序,流量控制.
      ⑥ 服务选择.
      ⑦ 网络管理.
     ⑵网络层标准简介
      网络层的一些主要标准如下.
      ISO.DIS8208:称为"DTE用的X.25分组级协议".
      ISO.DIS8348:称为"CO 网络服务定义"(面向连接).
      ISO.DIS8349:称为"CL 网络服务定义"(面向无连接).
      ISO.DIS8473:称为"CL 网络协议".
      ISO.DIS8348:称为"网络层寻址".
     除上述标准外,还有许多标准。这些标准都只是解决网络层的部分功能,所以往往需要在网络
   层中同时使用几个标准才能完成整个网络层的功能.由于面对的网络不同,网络层将会采用不同的
   标准组合.
     在具有开放特性的网络中的数据终端设备,都要配置网络层设备主要有网关和路由器.

楼主:
本公司专注工业自动化,本人在矿山工作5年,希望和矿山自动化方面的人士交流
www.hbjxkj.com 0311-83831630.83831730

网友B(2006-12-26):
很好,收益匪浅啊

网友C:
工业设备无线化,市场潜力无限大,13913852524,郭

楼主:
zhuan::::
2006年10月16日,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刘庄煤矿一期工程建成试生产,这标志着我国首个数字化煤矿的诞生。

  记者在刘庄煤矿系统监控室里看到,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路德信通过小灵通拨通了“9229”矿工夏成群在800米井下的手机号码,数字监控室的屏幕上便清晰地显示出他操作定位和每一次定位的时间。井下每一位矿工身上都带着小灵通手机,随时与地面保持联系。

  刘庄煤矿是在国家能源战略发展的新形势下,经国家批准在两淮煤炭基地开工兴建的第一对特大型井工型矿井, 2003年3月份开工建设,按照“新、创、精、高”的建矿思路,实现了技术装备现代化、矿井管理数字化、企业管理人文化、资源环境生态化和安全生产本质化,成为新时期煤矿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

  刘庄煤矿建设追求精细化管理,依托信息化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管理流程的信息化、系统监控的数字化。该矿调度监控中心投影显示系统由42块单屏67英寸DLP大屏拼接而成,整个显示系统分为显示投影单元、视频控制两大部分组成,它具有高亮度、高清晰度、高智能化的特点,通过该系统能够对现场控制信息和视频监控图象进行实时的演示、监控和智能化管理,进行精确的快速分析,帮助生产管理人员适时掌握生产情况,做到了地面主要生产车间及井下机电硐室无人值守,井下与地面、生产现场和管理平台的信息置换,实现全矿井的集中控制,在全国煤炭行业首家实现了生产调度、监控执行一体化,成为一个高自动化、高信息化、高效率运行的数字化矿井。

  刘庄煤矿建设在高技术和高标准基础上,体现了高效率。财务用友软件、ERP系统、运程办公系统、OA办公系统、运程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综合集成,大大提高了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管理的运行效率。井下中央胶带机为DX系列钢丝绳芯胶带输送机,运距691m,带速3.64m/s,采用美国罗克韦尔CST可控软启动方式,可实现双S型起动曲线起动,提高了运煤效率。矿井铁路装车站为快速装车站,每小时装煤5000吨。利用无线射频技术,全面实施的“一卡通”工程,一张小小射频卡实现了考勤、门禁、消费、控电、控水等功能的智能管理。

  刘庄煤矿的建成投产,将全力推进新集矿区实现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年产3590万吨的战略目标。一座科技创新型、生态环保型、人文和谐型的现代化煤矿,成为皖北区域经济建设发展的新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