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换

楼主(2006-06-24):
我的笔记本电脑无串口,买了一个USB转换为串口的转换器,不能用.请问还有什么办法进行转换吗?不能转换没法与PLC联,谢谢!

网友A:
驱动软件安装了吗?

网友B:
你转换器的事,我用过,没有问题。

网友C:
完全没问题,不是驱动不好就是线有问题.

网友D:
在“我的电脑”属性里的COM口选项里的“高级”选项重新定义PLC所需要的串口序号

网友E: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估计你的串口设置的不对,好象默认为COM3,你改为和PLC连接的COM口就可以了,值得提醒的是,转换器一定要买质量好的,要不通讯质量会有问题的,程序下载一半通讯中断,我的自控朋友碰到过,当时,设备晚上一定要运行,折腾坏了。如果你的电脑”属性里找不到,设置COM口,说明你的笔记本没有找到设备,好好装一下驱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如果用于工控电脑最好是买有串口的,没有可以去定做的。USB的传输速度太快了,而串口速度是比较慢的,很多信息会丢失。串口是可以设置的,可以改COM2,COM3,都可以。

网友G:
如果你的驱动是装好的话,就修改一下设置,还是有问题的话那就证明了你的线是有问题。

网友H:
如果用于工控电脑最好是买有串口的,没有可以去定做的。
如果没得定做
就学我啦,我买了一个pcmcia serial card,插在本本的左面卡槽中,可以设置成com1,效果相当与内置9针口.不过比较贵,国产500左右,进口1200左右.
我买的是argosy牌的,台湾的,单口,1149rmb

网友H:
我的笔记本电脑无串口,买了一个USB转换为串口的转换器,不能用.请问还有什么办法进行转换吗?
===========================================================
我也买过,效果不行,lg的可以,siemens的不行,三菱的也不行,而且每次com要设置,有的触摸屏只能com1,com2,用usb转就不好用了,麻烦

网友I:
估计是没设置好,一般来说不可能不能用啊!我用过很多次,而且也用过好几种,有些就是不够稳定。但最终都能连上

网友G:
我也遇到一些关于usb转串口的问题,第一次就好,如果拔出来了再插上去就不能用了,只能重新起动机子才行。

网友J:
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EMAIL:qfc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