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研华PCI1714采集卡

楼主(2006-06-24):
我用的研华PCI-1714高速采集卡。
采集卡最高速率30M/s,请问是只有在单通道模式下才能达到吗?多通道模式下以20M的速率采集,就会产生80M*2字节的数据。但是卡的内存访问限制了8M/s的数据访问流量,怎么及时将数据传输出去。在多通道模式实现20M/s的传输参数是怎样设置的。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A:
研华的不太清楚,我们是做凌华的  . MSN:haooang@hotmail.com

网友B:
你可以打电话问研华的技术这一块,如果购买之前你有说过相关的数据,他再推建你买这款就说明肯定能实现此功能的
我的MSN:chenxin0913@hotmail.com,我们是主做研华产品的

网友C:
研华电话:800-810-8389找技术可以问一下。
如果要买的话。我们公司的价格比较好哦!010-51659880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网友D(2011-07-31):
对:草原 关于研华电话:800-810-8389找技术可以问一下。
如果要买的话。我们公司的价格比较好哦!010-51659880
内容的回复:

你好!你们是做关于研华PCI控制卡的吗?邮箱:jixiekongzhi20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