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天车起升超速开关

楼主(2006-06-24):
限制速度的开关,速度超过预设值后输出信号切断动力电源
zjlongs@163.com

网友A:
变频起重机闭环控制就不用了。欢迎登陆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B(2006-09-05):
什么样的超速开关,通过什么检测的.有图片吗?

网友C:
什么类型的超速开关?

网友D:
加上断火限位器

网友E:
安良有转速异常检知器,可以上其网站查一下
http://www.anly.com.cn

网友F:
简单之极,用一个离心开关就可以了